[MCU]
采样定时器怎么设置?

楼主(2020-11-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基本的东西啊

楼主:
额。。。还有ADC使能中断怎么设置

楼主:
下面这段程序有错误 但是很多寄存器不是很懂 希望告诉我怎么初始化

/********************************************
函数名称:Init_ADC
功 能:初始化ADC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_ADC(void)
{
P6SEL |= 0x06;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15+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1 = INCH_1;
ADC12MCTL2 = INCH_2;
ADC12IE = 0x06;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_EINT();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网友A:
网上就有示例代码,你找找看

网友B:
自己看看官方的例程呢还有中文的user's guide就知道了呢

网友C:
转换方式要选择的 。

网友D:
楼上提供的不错,TI的资料参考源代码的又讲到的

网友E:
额,问的也太多了楼主。明显没有仔细研读资料,这种东西还是自己慢慢弄出来才是最有效果的

网友F:
这个查一下芯片手册啊,比什么都详细

网友B:
如果要开启ADC12中断,还需要设置ADC的中断允许位:
ADCxxCTL0 |= ADCxxIE;

网友G:
如果不会,可以设置成定时器采样。

网友H:
用定时器控制AD采样的采样率

网友I:
定时器中断运行启动采样

网友J:
定时器里面调用采集函数。

网友K:
使用定时器触发ADC采样

网友L:
SHT0是采样保持定时器0

网友M:
用户手册里有

网友N:
#include "msp430x14x.h"
//初始化ADC12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默认的VREF为VCC
ADC12CTL0 = ADC12ON+SHT0_5+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源*/
// ADC12CTL0|= REFON+REF2_5V;
// ADC12MCTL0|=SREF_1;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EINT();
LPM0;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onversion()
{
uint buffer[32];
static uint index=0;
buffer[index++]=ADC12MEM0;
if(index==32)
{
index=0;
}

网友O:
ADC12模块的时钟,这个是模块运行时的时钟,跟采样定时器是两个概念

网友P:
TI例程里面有代码的

网友Q:
采样保持是由采样定时器触发信号SHI信号引起

网友R:
选择的ADC12OSC

网友S:
设置AD,最后在AD中断里面将ADC12MEM的数据赋给result然后配置定时器

网友T:
由ADC12CTL1里面的ADC12SSEL和ADC12DIV配置,可以选择ADC12OSC/ACLK/SMCLK/MCLK

网友U:
先设成定时器模式,中断发生后再设回adc采样模式。

网友V:
数据buffer中的数值 就是转换的数值

网友O:
网上很多的代码可以使用的。

网友W:
看ADC12CTL0的设置。

网友R: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默认的VREF为VCC
ADC12CTL0 = ADC12ON+SHT0_5+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源*/
// ADC12CTL0|= REFON+REF2_5V;
// ADC12MCTL0|=SREF_1;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网友V:
其采样周期为:t(sample)=4*t(ADC12CLK)*n,而n的取值有一个表,表上对应的是4

网友X:
采样定时器由ADC12CTL0的ADC12SHT0和ADC12SHT1配置,在采样定时器时间内进行采样,采样后就立即进行采样结果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