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便携式血液净化装置参数校准仪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11-17):
仪器样机示意图如图1所示,其结构框图如图2所示。
仪器大体可以分为透析液参数测量和数据控制显示2个部
分。透析液参数测量部分分别由电导率传感器、流量传感
器、压力传感器、pH传感器、电导率连接管、流量传感器连
接管、压力传感器连接管和pH传感器连接管以及连接导
管组成,其中,电导率传感器集成了电导率和温度2个参数
的同时测量。工作时,透析液从血透机流出由连接导管人
口处流入测试装置,经过电导率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压力
传感器和pH传感器再由连接导管出口流出回到血透机
内,形成整体回路H J。4路传感器分别置于机械装置即连
接导管内,当透析液流经装置内部时,分别采集电导率、温
度、流量、压力和pH值等5个参数,并传输给控制显示部
分,经处理进行显示。控制显示部分电路主要功能是将传
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经过转换成为电压信号,再将这5路
电压信号通过一个数据选择模块来控制显示哪一路信号通
过A/D转换进入单片机计算处理,最终将示数显示在液晶
显示屏。

网友A:
这种仪器还能做成便携式?

网友B:
这种校准仪只能是医疗机构使用了吧

网友C:
这种装置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D:
测量ph值的话  用哪种传感器呢

网友E:
目前都有哪些厂家生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