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ML51单片机I2C需要使用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0-11-17):
是可以直接连接I2C器件呢,还是需要再自己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A:
可以先试试,如果设置成开漏模式应该是不需要的吧

网友A:
也就是说开漏输出如果不接上拉电阻, 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
如果需要开漏输出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 目前很多单片机GPIO可以通过软件配置上拉电阻.

网友A:
内部上拉只能用于输入模式。开漏是用不了啦。一般模块化的I2C设备本身已经上拉了,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上拉只能用于输入模式。开漏是用不了啦。一般模块化的I2C设备本身已经上拉了,不用担心。 ...

多谢大佬,懂了。

网友B:
感谢大佬分享,学到了很多支持,不错,很不错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