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平均值问题

楼主(2020-11-17):
#include "msp430f2122.h"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hile(1)
   {
    P1DIR |=0X80;
     key_value();
    }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 unsigned char i,ad_value=0;
   ADC10CTL0 = SREF_1+REFON+REF2_5V+ADC10SHT_2 + ADC10ON;
  ADC10CTL1 = INCH_7+CONSEQ_2;
   ADC10AE0 |= 0x80;
   P1DIR |= 0x01;
   ADC10CTL0 |= ENC+ADC10SC;
  if (ADC10MEM*2.5/1023<2)
   {
     P1OUT |=0X80;
    for(i=0;i<4;i++)
     {
      ADC10CTL0 |= ENC+ADC10SC;
     while (ADC10CTL1 & ADC10BUSY);
      ad_value=ad_value+ADC10MEM;
     }
     ad_value=ad_value/4;
   if(ad_value*2.5/1023>0.2)
     P1OUT |=0X01;
   else
     P1OUT &=~0X01;
   }
return ad_value;
}

网友A:
平均值怎么了

楼主:
主要是想按键检测,我这程序直接读取ADC10MEM能得到准确的电压值,但是转换4次求平均值,值就不正确

网友B:
呃~累加4次后ad_value的值有溢出吗?
LZ您可以试下用单步调试看下ad_value值吧

网友C:
ad_value 是unsigned char 8bit,adc10mem是16bit,累加4次发生溢出

网友D:
程序问题很多啊,
1:ad_value是char
2:ADC10MEM*2.5/1023<2,不一样的类型放在一起运算,没有加强制转换。
3:打开ADC REF后没有延时,直接开始采样。

网友E:
求4次AD值,取平均值的话,可以设置一个含4个INT型整数的数组,将4次得到的值分别赋给这个数组的四个变量,再求平均值即可

网友F:
电源要稳定的。

网友G:
没看出来楼主这怎样求得平均值的,建议没采集一次的值计入一个缓存中

网友H:
嗯,记够4次后做求和做除非就可以了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I:
会不会是有异常值出现了

网友J:
差多少,4次求平均值用的什么类型的值

网友E:
楼主你执行这个函数,会浪费很多的资源的。
中断里面在死循环,容易死机。

网友K:
这个有问题。

网友L:
这个采集的对吗?

网友M:
是不是超出范围了呢?

网友N:
参考电压是?

网友O:
adc采样每一个核都会有误差

网友P:
电源不稳定

网友P:
误差一般是向一个方向偏

网友N:
波动跟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Q:
挂上示波器测,监控看波形质量怎么样。

网友R:
用电池供电来试试

网友S:
被测信号质量,地线噪声都有关系。

网友T:
可能信号干扰很大。

网友O:
波动是上下偏,这个就影响比较大。

网友U:
单次采样呢?

网友V:
地线电平不稳定,输入信号不稳定

网友W:
采样的范围大小是多少呢?

网友X:
可能需要滤波处理。

网友C:
计算的数值大小呢?

网友Y:
ADC转换结果跟随波动应该很正常。

网友C:
查看信号是否稳定可靠呢?

网友Z:
把变量的类型换一下  可能是溢出了

网友AA:
每次采样的数据对吗

网友AB:
直接接地 看看采集到的是什么数值

网友AC:
极有可能是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AD:
能确定是每次采集到的原始数据都不对吗 是不是读错存储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