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新人求解

楼主(2020-11-17):
本人小白 虚心请教, 为什么 线性变压器 标注 着是输出11V,  但是实测是14点多V,整流出来的是17点多V.
还有书上说的:空载电压是交流电压的1.4倍       带负载电压是1.2倍  但是 我 带负载 跟 不带负载 测 得电压 都没有变化 跟没带负载时测得电压一样 差不多。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变压器是有内阻的,当接上负载,输出的电流在变压器的内阻上就有压降,输出电压也就降低了。

理论上,当变压器接上的负载等于它额定的负载时,它的输出电压就基本等于它标称的电压。如果接上的负载较小,输出电压就高于标称的电压,特别是空载状态,输出电压达到最高,这很正常。

网友B:
正常的很
220v交流电源,其实最高能到242v的,差10%
11v的变压器,因为输入高,理论上能到13v左右
变压器考虑都带载压降,设计会偏高一点点,14v正常(估计是兵字的变压器,内阻大,好处耐烧)
整流滤波后是峰值,14*1.414甚至能接近20v

楼主:
自顶 自顶自顶 自顶自顶 自顶自顶 自顶

网友C:
可能你是空载测的。小变压器的线阻影响比较大,满载和空载电压相差大。

网友D:
先测下变压器输出端是否11V。

网友E:
变压器输出标注的电压,一般至少是半载以上对应的电压,空载或轻载时,电压就是高,负载太小了,你看不出电压下降多少,比如10W的额定功率,你就加0.5W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输出标注的电压,一般至少是半载以上对应的电压,空载或轻载时,电压就是高,负载太小了,你看不出电 ...

那为什么是14V 请看下我PCB图 ,是不是跟芯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测下变压器输出端是否11V。

1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是空载测的。小变压器的线阻影响比较大,满载和空载电压相差大。

可是我带负载 测量也是 14V 没变化。。。

大概你的负载太轻,跟空载没什么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是14V 请看下我PCB图 ,是不是跟芯片有关系?

接的什么芯片?可能功耗非常小的,你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呀,是17V电压过高了吗?

网友D:
哦,那就是变压器上标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的什么芯片?可能功耗非常小的,你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呀,是17V电压过高了吗? ...

不是 我 只是 看到 变压器 那标注 输出 是11V的,但是 我实测 变压器 次级 是14V。觉得奇怪而已

网友F:
你满载测量一下. 输出500ma, 来一个功率电阻

网友G:
变压器次级整流加大负载试试10瓦的

网友H:
只要没有过载,输出电压都不会变化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只要没有过载,输出电压都不会变化吧

变压器加上整流器,又不是稳压电源,只要负载变化,输出电压就一定会变化的。负载电流越大,输出电压就会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