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变压器选择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2020-11-17):
开关电源变压器选择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网友A:
一是输入电压是多少,二是你选 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B:
还有输出功率,所用变压器材质等等。

网友C:
首先要明确你的应用系统,才好分析,这样太笼统不好说

楼主: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网友D:
杂数比,磁芯材料,功率,引线脚位等

网友E:
选择相应的拓扑结构

网友F:
根据参数设定初级、次级圈数、线径

网友G:
根据环境因素、开关频率选择磁芯材质

网友H:
输出功率的大小主要是看其磁心材料的横截面积的大小

网友I:
考虑变压器加工工艺的要求

网友J:
温度达标,效率达标

网友K:
就是看规格,具体的很多人都有接触过

网友L:
选择相应的PWM IC 和 MOS 来进行初步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E:
计算启动电阻阻值的

网友M:
确定开关频率,选择磁芯确定变压器

网友N:
不知道磁芯的选择应遵循设么样的原则?

网友O:
确定是多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P:
绕组匝数及绕组多少等

网友L:
选择该功率大小的磁芯和磁芯骨架

网友Q:
根据磁芯采购的可行性、原材料的成本来选择

网友H:
芯片的频率可以通过外部的 RC 来设定

网友E:
需要启动电阻的芯片

网友F:
功率可以自由搭配的

网友R:
  根据具体要求来选择相应的拓扑结构

网友S:
安全可靠为原则。

网友Q:
输入输出电压  功率比较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