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重新上电就不行啦

楼主(2020-11-17):
新建的28069的工程,安装例程中Flash的例子配置的,仿真情况下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重新上电就不行啦。有木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啊。有用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A:
cmd文件是否替换了?

网友B:
有可能是加载失败,没有正常运行,也有可能是加载正常,程序有问题死机

网友B:
应该是堆栈溢出了吧,改一下堆栈大小吧在CCS设置中

网友C:
cmd文件替换了吗
是每次上电都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D:
这个就有点怪异的,难道是其中的某个关键数据没有写入成功?

网友E:
没有下载程序进入。

网友F:
仿真情况能够运行就没有问题

网友G:
cmd文件吗

网友H:
烧写程序了?

网友I:
修改BootLoader了吗

网友J:
你的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K:
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L:
看看是不是电压供电的问题

网友M:
不应该是cmd问题

网友J:
使用的是ccs吗

网友N:
没有下载代码成功

网友H:
应该是在ram运行的

网友O:
硬件复位正常吗?

网友P:
软件还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Q:
把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R:
代码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S:
如果是BootLoader有问题,就不能加载的

网友T:
可能没有烧写到flash存储器里面。

网友E:
仿真器是什么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