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打印PCB焊盘孔,如何设置,才能打印出白色

楼主(2020-11-17):
想自己用感光法做PCB,但是PCB打印时,不i论如何设置,焊盘的孔都是黑色的

网友A:
打印的时候,要设置下显示的层有那些,不然直接打印肯定是全黑的。

楼主:
我画的是双层板,用感光法做板子,电路打印在透明菲林胶片上,我是把需要打印的层添加上,我先要打印Top Layer,就设置其为黑色,Bottom Layer 不打,就删除掉了,关键是,插件用的multium Layer层,我希望焊盘的孔打印出来是白色的。而现在是,,打印出来整个焊盘全部是黑色。没办法,确认焊盘的中心位置,用电钻打孔就是问题,网络上采用的是修改软件PCB print Ins文件中的参数,我下了好几个版本都找不到这个文件,后来在网上找到,下了一个,修改了也没用

网友B(2021-04-08):

打印设置分层打印,一起打印所有层都是叠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