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k80/dspic33ep128gs806能通过CAN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0-11-17):
PIC18f46k80/dspic33ep128gs806能通过CAN下载程序吗?

网友A:
那需要整个CAN的BootLoader

网友B:
可以的..如楼上所说的, 你需要CAN 的bootloader...

网友C:
第一步整个串口boot,后面再调试CAN boot就简单了

楼主:
请问能不能给我一个类似的例程?谢谢!

网友D:
这个工程挺复杂的。可以先弄串口的  ,再转CAN

网友E:
里面如果有完整的CAN Bootloader就可以,否则就不行

网友C:
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现成的CAN bootloader可以分享给你。建议你先了解一下什么是bootloader,同时参考以下文档: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s/62310.pdf 了解一下怎么做CAN bootloader的思路。

网友G:
楼主放弃得有点早,你想要例程,楼上给的PDF文件中软硬件都有,不试一下吗?

网友H:
楼主关注一下这个专题 www.dian yuan. com/eestar/108230-column-43.html

网友H:
可以使用MCC一键生成BootLoader,但是目前仅支持UART下载,你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