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2K代码限制

楼主(2020-11-17):
我的电脑win7系统,keil MDK安装好后又装了一个keil C51 都是keil4,在两个keil都**好后工程编译没有问题,但是使用JET仿真的时候总是弹出来2K代码限制。

网友A:
限制仿真效果怎么样

楼主:
都不对 ,好像2K以外的内存都是空的

网友B:
有图示吗?

楼主:
KEIL的问题,和仿真器无关

网友C:
你用的是评估版本的KEIL C51.建议购买正版的。或者 。。。。你懂的。

楼主:
从来没碰到这个问题,**成功了,编译没问题  仿真出问题的

网友D:
有些时候keil上会出现不太兼容的情况

网友E:
估计是WIN7或者 64位系统。有没有用管理 员权限去安装软件?

网友F:
是啊,能安装驱动?甚至解X破?JET51有WIN7 64位的驱动的。你装的是什么?

楼主:
嗯,是这个原因,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