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LED闪烁

楼主(2020-11-17):
打算移植一个RTOS到这个单片机,但是近期有点忙,抽出时间来先做一个demo来展示led闪烁,后期在展示系统移植。
1.收到展示

2.建立项目,选择环境,安装插件

LED引脚

定义引脚

常亮LED

调用延时函数库

LED开始闪烁

。制作的同时参考了其他同学的过程,如有侵权,请告知我删除。
先把作业交了,然后再将ucosii移植结果展示。

楼主:
项目附件

网友A:
移植RTOS的话, 存储部分应该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RTOS的话, 存储部分应该是足够的

存储部分足够,就是水平不够,边学边做

网友B:
楼主,我下载了你的代码,怎么是长亮的状态呀

网友B:
这个代码好像不是你的LED灯闪烁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码好像不是你的LED灯闪烁代码

闪的确不是,闪烁的是LED_Toggle();你那个只是注释没有取消,测试LED_SetAnalogMode()的功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下载了你的代码,怎么是长亮的状态呀

后来测试了一下其他函数的功能,闪烁的LED_Toggle()这个函数被注释掉了

网友C:
暂时手上没有板子 setopendrain是什么函数

网友D:
下载了你的代码了谢谢楼主 有空多分享点

网友E:
谢谢楼主 步骤很详细 代码也挺清晰的

网友F:
下载了代码,怎么是常亮状态呢?

网友F:
代码也挺清晰的

网友F:
哦哦,看到了,闪烁的这个函数被注释掉了,我再试试。

网友G:
是用的哪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