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PIC®/AVR®/dsPIC®产品] 【原创】基于PIC16F15324开发板的MP3音乐播放器

楼主(2020-11-17):
#申请原创#
PIC16F15324开发板是一款小巧的开发板,它板载了LED和KEY 等基本测试单元,可以完成简单的学习和测试目标。为了充分体验和展示PIC16F15324的性能,在原开发板的基础上通过配置I2C接口的OLED屏来显示信息,使用UART来控制MP3音乐模块来播放音频文件,使用KEY选取播放内容,从而构成了一个可以显示中文歌单的MP3播放装置,其整体构成见图1所示。
图1 播放器整体构成

在设计过程中,主要经过3个阶段:
1) 引脚配置阶段
2)  功能程序设计阶段
3) 功能测试阶段
1.      引脚配置
PIC16F15324对于开发工具的限定,这里是使用MPLABX IDE v5.45为开发工具,并添加MCC进行引脚功能的配置,其引脚配置情况如图2所示。
其中,PA0连接OLED屏的数据引脚,PA1连接OLED屏的时钟引脚;PC4连接MP3播放模块的串口接收引脚;PA5连接按键引脚;PC1作为备用引脚,以便调节音量。
图2 引脚功能配置

此外,因程序设计的需要,还选取了延时功能,见图3所示。
图3选取延时功能

在完成了引脚的配置后,点击“Generate”即可生成程序框架及程序。
2.      功能程序设计
1)  显示程序设计
#define OLED_SCLK_Set()   SCL_SetHigh()
#define OLED_SDIN_Set()   SDA_SetHigh()
相应的OLED屏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Write_IIC_Command(0xAE); //display off
Write_IIC_Comman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_IIC_Command(0x10);
Write_IIC_Command(0xb0);//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_IIC_Command(0xc8);//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_IIC_Comman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_IIC_Comman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_IIC_Command(0xdf);
Write_IIC_Command(0xa1);//--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_IIC_Command(0xa6);//--set normal display
Write_IIC_Comman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_IIC_Command(0x3F);//
Write_IIC_Command(0xa4);//
Write_IIC_Command(0xd3);//-set display offset
Write_IIC_Command(0x00);//-not offset
Write_IIC_Comman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_IIC_Command(0xf0);//--set divide ratio
Write_IIC_Comman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_IIC_Command(0x22); //
Write_IIC_Comman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_IIC_Command(0x12);
Write_IIC_Command(0xdb);//--set vcomh
Write_IIC_Command(0x20);//0x20,0.77xVcc
Write_IIC_Command(0x8d);//--set DC-DC enable
Write_IIC_Command(0x14);//
Write_IIC_Comman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Clear();
}

2)  提取字模及歌曲选择
为了实现图4所示的歌曲选择界面,将所用到的汉字字模用字模提取工具提取出来,并构建了小字库。

图4 歌曲选择界面

图5 提取字模

汉字的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借助开发板上的按键,可实现播放歌曲的选择,其原理图如图6所示。
图6按键原理图
在按键的控制下,实现歌曲选择的程序如下: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while(key_GetValue()!=0);
num++;
OLED_ShowNum(0,5,num,1);
if(num==1)
{
OLED_ShowString(16,5,"        ");
OLED_ShowCHinese(16,5,0);
OLED_ShowCHinese(32,5,1);
}
if(num==2)
{
OLED_ShowString(16,5,"        ");
OLED_ShowCHinese(16,5,2);
OLED_ShowCHinese(32,5,3);
}
。。。
}

3)串行通信及应用
由于MP3播放模块是支持串口控制的,故这里用串口的发送功能来发送控制指令,其引脚排列如图7所示。

图7  MP3播放模块引脚排列
为便于指令的方式,特将指令存放到数组中,其内容如下:
unsigned charcmd3[10] = {0X7E, 0xFF, 0x06, 0X03, 0x00, 0x00, 0x01, 0xFE, 0xF7, 0XEF};//*play index
unsigned charcmd6[10] = {0X7E, 0xFF, 0x06, 0X06, 0x00, 0x00, 0x10, 0xFE, 0xE5, 0XEF};//*set  Volume
此外,播放指定乐曲的指令为:
playn(num);
for(i=0;i<10;i++)
{
        EUSART1_Write(cmd3);
}
调整音量的指令为:
setVolume(18);
for(i=0;i<10;i++)
{
      EUSART1_Write(cmd6);
}
3.      功能测试
以MP3指令发送为例,其功能验证界面如图8所示。
图8 指令发送验证
图9 开发板驱动测试

在完成各环节的测试后,程序的编译结果如图10所示,看见该设计对存储资源的占用还非常高。

图10  编译结果

此外,我们还进行一项T卡测试,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MP3播放模块上所用的T卡而不是TF卡。经实际测试,效果一样良好。
图11 初始界面

图12 播放界面

由此可见PIC16F15324开发板虽然体型小,功能有限,但小芯片依然有大能量,在外设的配合下也能显示中文菜单,也能播放语音等。

演示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2OTUxOTkyNA==.html

楼主:
有用方好!!!

网友:
没有代码

楼主:
关键程序已提供!!!
应用方向不同,具体的就要靠自己来扩展了。

网友A:
完美解决方案

网友B(2021-01-04):
很棒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