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788 iic从机设置

楼主(2020-11-17):
需要用到iic从机功能,示例代码没有,哪位能指点一下怎么实现?

网友A:
是不是有个图形化的配置工具

网友B:
http://39.137.123.21:6310/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EXP8I2CClick.X.zip

网友C:
上面是官方的例子,看样子是用MCC生成了一些代码。

网友D:
单片机一般都是做主机,不过也可做从机。

网友E:
现在都可以用MCC配置外设生成代码。但是你还是要先知道I2C从模式是怎么工作的,否则MCC也好,别人的示例代码也好,你拿了也还是搞不明白。

网友F:
MCC 直接配置啊

网友D:
那个图形配置工具支持这个吗

网友G:
楼主可以用MCC图形化工具配置。在Foundation Services下可以找到。然后双击添加到自己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