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仅响应溢出中断

楼主(2020-11-17):
捕获P2.3口的方波脉宽,但是运行结果是仅响应溢出中断

网友A:
一般是代码问题吧。可能没配置好,或者配置的定时器周期比要捕获的方波小

网友B:
你的方波周期是多少?建议上传下代码

网友C:
得看程序呀

网友D:
看程序看代码

楼主:
/***************************(定时器A)频率捕获************************/
void TA_Capture(void)
{
   TACTL=TACLR+TASSEL_2+ID_3;           //TAR清除,捕获时钟选择SMCLK,8分频(选择8Mhz/8=1Mhz)
   TACTL|=TAIE;                         //此处打开定时器溢出中断

  TACCTL1=CM_1+CAP+SCS+CCIS_1;         //CCTL1,上升沿捕获,捕获模式,同步捕获,捕获端口选取CCI1B
   TACCTL1|=CCIE;                       //使能捕获中断

   TACCR0=10000-1;                      //定时器溢出值

   P2DIR&=~BIT3;                        //将P2.3设定为输入
   P2SEL|=BIT3;                         //将P2.3设定为频率捕获端口
   TACTL|=MC_1;                         //增计数模式
}

/*************************定时器A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捕获中断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void)
{
  switch(TAIV)                           //读中断向量寄存器
  {
    case 2: switch(cap_count)          //捕获瞬间,读取TAR的值
             {
                case 0: T_cap1=TACCR1;
                        cap_count=1;
                        overflow_count=0;
                        break;           //记录捕获值
                case 1: T_cap2=TACCR1;
                        cap_count=0;
                        intermediate_overflow_count=overflow_count;
                        break;
             }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10:  overflow_count+=1;          //用于计算捕获时候的溢出脉冲
              spacing_count+=1;           //用于检测MODBUS协议中任意两帧数据的间隔
              if(spacing_count>2)
              {
               spacing_count=2;
               rec_ok=flag_2;             //flag_2用来确定,没收到一帧数据仅回答一次
              }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E:
哪跟哪啊

楼主:
MSP430f149的TA的CCIxB

网友F:
不响应捕获中断

楼主:
有谁用过MSP430f149的TA的CCIxB吗?能发段程序看看吗?

网友G:
怎么不去官网上下呢
你的捕获分频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H:
捕获的时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I:
这得是定时器的溢出中断设计的

网友J:
官网上有很多资料,楼主可以去官网上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