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驱动屏

楼主(2020-11-18):
请教一下,怎么计算一个屏一个页面需要的空间,主要是想知道外部的SDRAM至少得多大,现在的屏分辨率是800*600,怎么计算刷新一屏所需要的时间,主MCU是STM32F429

网友A:
建议你参考AN4861应用笔记来评估,重点在第4章,而且你做GUI开发的话,阅读该文档对你绝对有帮助。

网友B:
你的屏幕刷新率最终设定为多少?我也参考一下。

网友C:
既然官方在了我就等你要是还有其它问题的时候再来吧

网友D:
一般有个4M就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