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出为啥大到一定的数值,会不再提高?

楼主(2020-11-18):
VCC=5V
搜索
复制

1.给定V1一个定值:0.5V,V2的值是可调的。
2.0.5V<V2<1V(大概是这个值,可能上下有点出入)的时候,OUT输出是我理想的输出值。
问题:当V2>1V的时候,out输出值总是接近2.75V,我就不太懂为什么了?

网友A:
啥型号?

@LcwSwust :需要的是轨对轨运放,我查过资料324应该不是
@小v白 :看起来没问题呀,要不试试LM324?
tlv9004

网友B:
TLV9004是轨到轨运放。应该可以输出到5V。可以把完整的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