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关于IO口模拟PWM得问题

楼主(2020-11-18):
我用的是P02,P03两个口,有一个PWM寄存器直接配置输出, 但另外一个IO模拟PWM一直没有波形,这是为什么。请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要么IO配置不对,要么算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IO配置不对,要么算法不对

没有波形,

网友B:
你可以说是不是用的两个反向的PWM?那应该是PWM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