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36软仿I2C

楼主(2020-11-18):
有没有人用过华大HC32L136软I2C的,可以发个例程吗?
我在用这块芯片,想设置SDA_IN和SDA_OUT的时候总发生错误
用的引脚:
IIC_SDA PB11
IIC_SCL PB10
其中IO口方向设置为:
//IO方向设置
void SDA_IN()
{
        M0P_GPIO->PBDIR &= ~(1<<11);
}
void SDA_OUT()
{
        M0P_GPIO->PBDIR|=(1<<11);
}

网友A:
需要先设置引脚方向,然后进行引脚的操作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设置引脚方向,然后进行引脚的操作才可以。

//IO方向设置
void SDA_IN()
{
        M0P_GPIO->PBDIR &= ~(1<<11);
}
void SDA_OUT()
{
        M0P_GPIO->PBDIR|=(1<<11);
}
我就是这个代码设置引脚方向,但是不对!

网友B:
将IO口设置为一般的IO口,然后按照时序进行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C:
IO口直接设置开漏输出就可以了  不用切换输出和输入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DDL_ZERO_STRUCT(stcGpioCfg);                 ///< 初始化结构体变量的值为0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 开启GPIO时钟门控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 端口方向配置->输出
    stcGpioCfg.enOD = GpioOdEnable;              ///< 端口开漏输出配置->开漏输出使能
    stcGpioCfg.enPu = GpioPuEnable;              ///< 端口上拉配置->使能
    stcGpioCfg.enPd = GpioPdDisable;             ///< 端口下拉配置->禁止

    Gpio_Init(AT_PORT, AT_SCL_PIN, &stcGpioCfg); ///< 初始化PB8
    Gpio_Init(AT_PORT, AT_SDA_PIN, &stcGpioCfg); ///< 初始化PB9

#define I2C0_SCL_L()                                        HC_GPIORESET(AT_PORT, AT_SCL_PIN)
#define I2C0_SCL_H()                                        HC_GPIOSET(AT_PORT, AT_SCL_PIN)

#define I2C0_SDA_L()                                        HC_GPIORESET(AT_PORT, AT_SDA_PIN)
#define I2C0_SDA_H()                                        HC_GPIOSET(AT_PORT, AT_SDA_PIN)

#define SDA_READ()                                        (Gpio_GetInputIO(AT_PORT, AT_SDA_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口直接设置开漏输出就可以了  不用切换输出和输入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你这个我没试过呢,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口直接设置开漏输出就可以了  不用切换输出和输入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你这个我没试过呢,谢谢咯,我试下!

网友D:
你的IO口是如何初始化的?没有看见代码。

网友E:
设置为一般的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