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阀门定位器执行机构的调试

楼主(2020-11-18):
电气阀门定位器执行机构的调试

        电气阀门定位器气动执行机构的调试,首先将阀门放至全关位置,为保证阀门关闭严密,拧阀杆上连接螺母至拧不动为止,阀芯和阀座肯定接触紧密了,此时调整阀杆行程刻度牌至零位,然后接通气源,用减压阀将气源压力调至所需压力,然后用信号发生器给定位器输入4mA电流,调整定位器上的零点调整手轮至阀门刚刚开始动作为止,接着再输入20mA电流,根据行程刻度,调整零点调整手轮和量程调整装置使阀杆行程为全开,然后重复输入4mA和20mA的步骤,直至阀门满足4mA全关和20mA全开的要求。为了保证阀门在4mA的时候关紧,在调试时可以输入4.10~4.15mA电流作为全关的信号,这样在实际工作状态下4mA电流肯定能将阀门关紧。
电气阀门定位器电动执行机构调试时,用手轮将阀门开至中间位置,然后给开或关的信号,看阀门是否向正确方向动作,如果相反,则电机反转,只需将电机三相电源的两相调换即可。力矩开关出厂后已经整定好,-般不需调整,如需调整,则查找说明书对应力矩开关上的刻度值调整。行程开关的调整分关向和开向,关向调整时,将阀门手动致“全关”,用起子压下顶轴,并旋转90°可卡住为止,按关向箭头旋转关向调整螺母,直到关向转动柱动作,使转动柱.上的凸台与两旁箭头方向基本一致为止(非动作状态,凸台方向与箭头方向垂直),旋回顶轴复位,开向调整时,手动将阀门致“全开”,用起子 压下顶轴,并旋转90°可卡住为止,按开向箭头旋转开向调整螺母,直到开向转动柱动作,使转动柱.上的凸台与两旁箭头方向基本一致为止,旋回顶轴复位。之后给出开、关信号,看阀门是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