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MounRiver与WCH-Link升级教程

楼主(2020-11-18):
MounRiver与WCH-Link升级教程

1、MounRiver升级步骤
1、打开MounRiver官网,链接如下,MounRiver,下载最新安装包直接安装即可(提示: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名称和特殊字符)。

2、WCH-Link升级步骤
1、首先下载WCHISPTool以及WCH-Link升级固件包(hex文件,附件有);WCHISPTool工具下载连接:WCHISPTool

2、下载好WCHISPTool后直接安装即可;

3、打开WCHISPTool工具,选中8位CH54x系列,芯片型号选择CH549,下载方式选择USB,将WCH-Link上J1短接插入电脑USB,可发现设备被识别,设备被识别之后断开J1;

4、用户程序文件选择之前下载hex文件,直接下载即可,下载成功,提示如下:

完成以上步骤即可完成对WCH-Link的升级。

CH549_link(V1.0).rar

网友A:
用的挺好的,干嘛升级啊,没说更新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挺好的,干嘛升级啊,没说更新了什么

您好,配合最新升级的MounRiver V1.3,优化了通信的稳定性,同时修复了已知的串口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配合最新升级的MounRiver V1.3,优化了通信的稳定性,同时修复了已知的串口bug。

...

好的,多谢答疑,现在我用的挺好的,没发现有问题。先下载了备用。

网友B:
设备被识别之后断开J1;?
J1是哪里?
怎么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被识别之后断开J1;?
J1是哪里?
怎么没看懂

注意看模块丝印

网友C(2021-02-17):
WCH-Link支持stm32吗

目前WCH-Link支持两种模式,RISC-V模式和ARM模式,可通过Link TX接GND切换模式,ARM模式下支持SWD协议的ARM核芯片

网友D:
keil不能直接升级?

需要使用WCHISPTOOL工具对固件进行升级

网友E:
WCH-Link驱动在哪里下载呢

在MounRiver所在文件夹下update文件夹下,firmware文件夹下Link bin文件

网友:
谢谢版主的资料了。

网友F:
MounRiver支持其他芯片吗

还支持GD的芯片

网友G:
不是自动升级的啊?

目前Link在使用时可通过MounRiver自动升级

网友H:
赶快升级一个试试看效果

网友I(2021-04-03):
最好不要升级,升级后稳定性变的非常差,还不是一点点差,我都后悔死了,关键是WCHLINK老的固件被刷新掉了,现在又搞了个1.4版本出来,WCHLINK直接连不上去,还要退回1.3版本,这个1.3还不如以前的老版本。

@RISCVLAR :已经问过了CH32F103做主芯片的WCHLINK升级不了,等等再说吧。
建议MounRiver版本和Link版本一起升级使用

网友J:
这个必须要支持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WCH-Link支持stm32吗

这个居然还可以切换,太方便了,不过如果可以做到自动兼容就更好了。

网友L(2021-06-21):
恩,你的帖子,含金量很高啊

网友C:
WCH-Link跟stlink一样吗

网友D:
可以直接固件升级吗

网友M:
什么时候兼容keil呢?

网友E:
不能在编译环境中下载吗

网友:
WCH-Link升级哪些内容

网友F:
可以使用jlink吗

网友N:
WCH-Link有开源资料吗

网友G:
st-link升级了以后兼容性不好,这个WCH-Link会不会也这样呢?

网友O:
固件需要单独下载吗

目前最新版本固件可在MounRiver安装路径下找到,具体参考路径如下:MounRiver\MounRiver_Studio\update\firmware,大致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P(2021-08-08):
MounRiver都到哦1.5版本了

网友:
WCH-Link可以降级吗

网友Q:
WCH-Link不能自动升级吗

网友R:
给WCH-Link升级了,感觉速度慢了。

网友S:
MounRiver不是太适应。

网友T:
怎么才能不升级WCH-Link

网友U:
现在在线调时下载,就让升级固件。

网友V:
可以使用jlink吗 ?

网友W:
MounRiver直接在官网下载即可。

网友X:
WCHISPTool可以下载程序吗?

网友Y(2022-07-04):
升级以后还能退级吗

网友Z:
WCH-Link跟着MRS变化

网友AA:
读写速度还不是很快的。

网友AB:
必须支持一下,好资料

网友AC(2022-08-18):
这个升级以后还能降级使用吗

网友AD:
MounRiver和wch需要配套吗

网友AD:
WCH-Link升级固件,其他版本支持吗

网友AE:
MounRiver最新版本是哪个?

网友AF:
WCH-Link不升级不能用了。

网友AG:
请问:
可以识别到芯片,
下载可以开始,但下载过程中,会提示失败。试了多次都是一样的。

网友AH:
MounRiver怎么样

网友AI(2022-12-13):
烧了之后,版本变低了,在线升级又不成功

网友AJ:
谢谢楼主分享的,WCH-Link板载的非常好用。

网友AK:
如何升级失败会不会变成砖头呢?

网友AL:
最新版本是哪个了

网友AM:
WCH-Link升级以后,还能用在低版本的ide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