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监控软件

楼主(2020-11-18):
请问是否有安装后不用重启电脑就可以用的USB通信数据监控软件?

网友A(2021-10-30):
USB数据监控工具有很多,抓本地Windows计算机和设备的usb通讯时可以使用BusHound、USBLyzer、只看USB描述符可以用USBView。如果想抓取非计算机和USB设备的通讯,可以使用专用分析仪和配套软件,如逻辑分析仪、专用的USB分析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