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电容滤波对吗?

楼主(2020-11-18):
左边是输入,有信号时是 3V。要求当前面短暂无信号(持续时间就是人刚能察觉到的 LED 闪一下那么久,大概 50ms ?)时,9013 仍保持导通。
最初没有电容,9013 经常断。
后来加了 C (104),感觉好点了,但仍不能连续十次正常。
于是加大 C,加到 10uF 都没改善。
又在红色那加了 470R,还是没用。
请问哪里错了?
谢谢!

网友A:
信号是脉冲还是方波?

网友B:
3V电压加到BE极是不行的,还得串个电阻。

网友C:
  加个二极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是脉冲还是方波?

方波。一般持续几秒钟,但在这段时间里经常会短暂丢失,所以想加个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波。一般持续几秒钟,但在这段时间里经常会短暂丢失,所以想加个滤波。 ...

可以试试4楼(上)的方法

网友D:
按照楼主的说法和要求,这个电容的作用不是滤波,而是当9013的基极短暂无信号时,电容能起到放电并让9013继续导通的作用。可以按照4楼的图,加个反向二极管测试一下,或者将9013换成MOS管。

网友E:
鉴于集电极电流不大,可在基极上串个限流电阻,这样储能电容的放电时间会延长。注意,限流电阻必须串在基极至电容之间,电容则须直接与前级输出相连。如果前级会瞬间输出低电平,还需串个隔离二极管。

楼主:
非常感谢,实践证明你的办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