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提一个功放TPA3116D2的问题

楼主(2020-11-18):
TPA3116的数据手册 7.3.7节提到:
The impedance seen at the inputs should be limeted to an RC time constant of 1ms or less if possible.

请问从输入看到的阻抗指的是什么,是从芯片音频输入引脚向芯片内部看,还是向外部看?

手册上提到芯片音频输入端的输入电阻是随 增益的变化而改变的。RC的R就是输入电阻,C就是隔直的电容吗?

如果是这样,Table2 Recommanded input AC-Coupling Capacitors中的,RC都是90ms左右,感觉不对劲啊。

网友A:
您好,不论是7.3.7 还是Table 2介绍的输入阻抗都指的是从输入端向芯片内部看的输入等效电阻。

7.3.7介绍的输入阻抗会收到RC 时间常数的限制,需要控制在1ms之内,我理解的是输入端没有外加其他电阻电路,只是芯片内部的输入等效阻抗。

而7.3.2介绍的输入阻抗随着输入电阻的变化而变化,是因为输入端外加了控制增益的电阻,这样的话,整个等效输入电阻,也就是输入阻抗是变化的了。此时的输入阻抗是加了控制增益电阻之后,从增益电阻看进去的等效阻抗。所以应该是不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不论是7.3.7 还是Table 2介绍的输入阻抗都指的是从输入端向芯片内部看的输入等效电阻。

7.3.7介绍 ...

谢谢回复。有几个地方可能有问题,说一下。
您好,不论是7.3.7 还是Table 2介绍的输入阻抗都指的是从输入端向芯片内部看的输入等效电阻。

7.3.7介绍的输入阻抗会收到RC 时间常数的限制,需要控制在1ms之内,我理解的是输入端没有外加其他电阻电路,只是芯片内部的输入等效阻抗。

而7.3.2介绍的输入阻抗随着输入电阻的变化而变化,是因为输入端外加了控制增益的电阻,这样的话,整个等效输入电阻,也就是输入阻抗是变化的了。此时的输入阻抗是加了控制增益电阻之后,从增益电阻看进去的等效阻抗。所以应该是不矛盾的。
1.
有四种大小的增益,分别是20 26 32 36dB。增益大小的控制是通过在GVDD GND之间接两个的电阻分压,再接入GAIN/SLV脚来实现的。

芯片的内部,在输入脚的地方有可以调节的电阻。这个内部电阻来真正实现增益的不同。

不是在音频输入端加控制增益的电阻。

输入电阻是指芯片内部的这个可调电阻,这个电阻值是随增益改变的。

2.

这个表格中的 INPUT IMPEDANCE应该就是下图中的Zi

3.Figure 28中,IN是音频输入引脚,这个脚有一个3V的直流电压偏置(芯片提供的)。
我理解充电,就是指给Ci充电,充到3V。

如果Input Signal是一个低阻抗的输入,可以认为Ci的左端接地。充电路径只能是运放的输出通过Zf、Zi给Ci充电。
这个充电路径的RC不可能是1ms。表2中仅仅是Zi与Ci的时间常数就是90ms了。

网友B(2022-05-03):
TPA3116D2最新资料,车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