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MounRiver Studio IDE V1.30 发布通知

楼主(2020-11-18):
MounRiver IDE V1.30发布啦

下载链接
下载 MounRiver_Studio_Setup_V130.zip 文件
安装方式:双击exe,一键安装

来看看有哪些变化。下面列出部分升级条目,详细的请参考下载页面。

【新增】
1.图形化(界面)存储器分配
-> 直接输入SRAM和FLASH的起始地址和大小,支持选择文件分配管理。
2.工具栏增加Terminal入口,方便打开多个终端,如ssh,串口终端,Telnet终端等
-> 不用第三方的调试终端,IDE自带常用的终端软件。
3.增加hex编辑器,支持十六进制和文本显示
-> 内嵌HEX编辑器,用于学习和快速修改。
4.增加自定义创建模板工程、工程导出为模板、全局模板管理功能
-> 构建自己的模板工程,随时导入导出。
5.等等

【优化】
1.修复Update超时问题,V1.30及之后版本支持一键在线检测更新、自动下载安装
2.修复源文件编辑区域不选中内容,Build和Rebuild逻辑不一致导致Rebuild灰化的问题
3.修改断点及当前调试行箭头图标样式,更加醒目
4.简化调试时工具栏
5.工程窗口和调试窗口自动切换
6.代码烧录功能优化,自动更新目标文件
7.简化主菜单,IDE界面语言切换移至Help选项。
8.修改/添加一些用户习惯的快捷键:编译F7,下载F8,工程配置Alt+F7,其他:全局配置Alt+F8,模板管理Ctrl+Shfit+T,工程导出模板Ctrl+Shift+X
9.等等

注意
MRS V1.3 下开发 WCH(沁恒)产品,必须使用沁恒的Link为新版硬件,固件为V1.0。
沁恒目前Link硬件有2个版本,主控为CH32F103芯片是旧版硬件,主控为CH549芯片为新版硬件。
通过IDE的"console"窗口可以查询当前Link内置固件版本。

新版硬件的固件升级参考 MounRiver与WCH-Link升级教程

网友A:
打开IDE想直接在线升级却不行,要把旧版卸了重新装1.3的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开IDE想直接在线升级却不行,要把旧版卸了重新装1.3的ZIP.

不需要卸载,下载安装包直接安装会提示帮你自动卸载

楼主:
这次算是一个版本更新,不属于补丁包模式,所以还是需要下载完整安装包(V1.3)
直接到下载网站下载,一键安装(如果电脑有旧版,在安装中会提示卸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开IDE想直接在线升级却不行,要把旧版卸了重新装1.3的ZIP.

看更新【优化】信息的第一点,1.21版本确实存在更新超时的问题,不过1.30版本好像修复了该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次算是一个版本更新,不属于补丁包模式,所以还是需要下载完整安装包(V1.3)
直接到下载网站下载,一键 ...

确实。删了。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