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31E08第一个通道数据偏差很大,其余通道都还可以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8):
如题:
最近在调试ADS131E08这个AD芯片,发现给1.9V和2.5V两个输入电压,除了1通道,其余通道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就一通道读取的数据值能偏差200000,基准是4V,大概有70,80个MV误差,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想不明白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