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32有没有做宽电压产品的计划?

楼主(2020-11-18):
3.3V在很多场合稳健性还是不如5V的MCU,比如NXP有2.7-5.5V的M4 KE系列产品,新唐2.5-5.5V M451系列.宽电压对于工业控制类客户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网友A:
3.3V还好吧,适应性较强。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假设MCU收到了1.5V干扰电平,3.3V-1.5还剩1.8V这个时候行为就不好讲了. 但是,如果是宽电压使用VDD = 5V, 即使减去1.5V 还剩3.5V依然可以很稳健的工作.

网友B:
我也喜欢宽电压的芯片。

网友C:
我现在需要1.8到5伏的电压,宽电压的。

网友D:
最好支持5V的,因为现在使用的很多都是工控产品,起步都是5v的。

网友E:
好建议  后面型号我们会充分考量您的建议。谢谢

网友F:
希望出支持5伏的电压,用着比较舒服。

网友D:
这个确实很吸引人的。

网友G:
如果:
AT32F403A 和 AT32F421 这两个系列都可以支持5V系统,那就完美了。
我们在工业控制里,都喜欢把3.3V转成5V用。意思就是加很多电平转换IC。
如果,都可以支持5V,我们就可以省了很多。同时,很干净。

网友H:
对,宽电源是其他类似兼容芯片亮点,其他方面个人认为,雅特力做的最好

网友I:
后期产品肯定要做宽电压,一般都是宽电压+低功耗

网友I:
希望出支持5伏的电压用着很舒心

网友J:
后期产品肯定做宽电压是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