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单片机OTA,如何判断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2020-11-18):
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客户需要远程实现单片机的OTA功能,现在OTA功能已经实现了,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例如A机型,应该升级A程序,B机型升级B程序。客户那边出现过云端升级,A机型升级B机型的程序,直接导致客户的机器变成板砖,除非再次升级。现在就是想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如何判断现在发送过来的程序是对应的A程序,而不是其他程序,如果是其他程序,则不升级?请问大家可有思路?

BOOTLOADER分 AB 两个版本,下载的时候,单片机自己过滤,或者,App的 bin 文件用打包工具,分AB两个版本在最后打包,起码有双保险;

网友A:
搞个问答指令不就可以吗,

网友B:
我都是先发送一帧文件参数帧,包括文件名、版本、时间、校验和等等信息。文件名是分类的,某种设备对应某一类型文件名(实际名字为 文件名+版本+日期)。

网友C:
搞个校验不就可以了吗?参考楼上的,版本一致才可以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