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眠后,无法再编程了

楼主(2020-11-18):
PIC32mm0064GPM028

网友A:
进入RAM留存模式休眠后?

楼主:
使用的是PICKIT3烧写器

楼主:
提示如下:

擦除中...
擦除器件失败
The MPLAB PICkit 3缺少存储器对象。
目标移除

网友B:
没遇过这个情况,是不是写保护了,然后就废了。

网友C:
不清楚,是不是就这样的。

网友D:
上电重启呢?

网友E:
断电上电试试看。

楼主:
早就试过很多遍了,还是不行

网友F:
stm32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设定好jlink选项,然后按下复位键,开始下载,jlink刚刚有响应的时候,松开复位键就可以了。

网友G:
pic32mm做了类似的尝试不行。

网友H:
PIC32一直说支持JTAG,一直也没见MICROCHIP退出JTAG仿真器,

网友I:
一直使用microchip的单片机,唯一的缺点就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直使用microchip的单片机,唯一的缺点就是仿真器的问题。

一个几十块钱的Mplab snap就可以搞定几乎所有microchip的mcu和mpu。遇上搞活动,价格更低。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J:
复位设置是不是片内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