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16BIT 的 ADC 4.096 V 的参考电压 可以做到什么精度

楼主(2020-11-18):
16BIT 的 ADC 4.096 V 的参考电压 可以做到什么精度

网友A(2025-03-05):
理论精度应该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网友B:
在理想条件下,该ADC能够将4.096V的参考电压范围划分为65536个等份,每一份大约代表0.0625mV的电压变化。

网友C: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如ADC本身的噪声、外部参考信号的噪声、电路中的其他干扰等),实际精度可能会低于这个理论值。此外,基准源的稳定性和温度漂移等因素也会对精度产生影响。

网友D:
虽然16BIT的ADC配合4.096V的参考电压在理论上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精度(约0.0625mV),但实际精度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电路和选择元件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确保达到所需的测量精度。

网友E:
理论最小分辨率 = 参考电压 / (2^ADC位数)
= 4.096V / (2^16)
= 4.096V / 65536
≈ 0.0625mV

网友F:
16位的精度比12位的要高

网友G:
16位ADC还是精度非常高的

网友H:
一般就是12位的,16位精度非常高了

网友I(2025-06-28):
16 位 ADC 的量化等级为 2 -16=65536级。参考电压 4.096V 下,单个 LSB(最低有效位)对应的电压值为:
LSB= 2 -16 V-REF= 655364.096V=0.000064V=64μV
即理论上可分辨的最小电压变化为 64μV。

网友J(2025-08-27):
16bit ADC(4.096V 参考)理论精度为 4.096V/(2¹⁶-1)≈62.5μV;实际受偏移 / 增益误差、温漂等影响,精度通常 ±0.01%~±0.1% FSR,即 ±4.096mV~±40.96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