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两个单片机之间通过IIC 通讯,是不是比串口要可靠?

楼主(2020-11-18):
请问两个单片机之间通过IIC 通讯,是不是比串口要可靠?

我刚刚学习单片机,嵌入式。感觉IIC 也似乎比串口 usart 方便一些。

网友A:
估计是可以 但是怕死机吧

网友A:
或者IIC 搞死了 就麻烦了

网友A:
还是用串口吧!方便 通用啊

网友B:
可靠是指哪方面的可靠 串口通讯的效率是挺高的

网友C:
没觉得iic可靠啊

网友D:
感觉spi接口要好一点

网友E:
从通讯商来说 是不可靠的  至少是不够可靠

网友F:
不建议楼主用iic

网友G:
串口多好  很方便的

网友H:
肯定串口方便啦

楼主(2021-02-27):
我现在感觉串口应该是最简单方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