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C3842反激 220V转12V/1A的电路

楼主(2020-11-18):
如题,最近需要用到该电路,没做过电源方面的东西,求一份成熟的图纸

网友A(2021-01-19):
加Q,904960548 可以给你方案

网友B:
12V1A,才12W。用3842那就走的太复杂了。
用大量的那种单片sop8或者DIP8的AC-DC离线芯片做,简单且成本合理。
个人推荐最简单的当属DK1203系列的,无启动电阻,无原边供电回路,副边反馈精度高,整个系统就一个RCD吸收、一个DK1203、一个光耦,一个电阻一个11V稳压管(需要非常精确的则这里用TL431加2个电阻一个电容),具体的线路自己找官网看DK1203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