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越往上升电压降得越多

楼主(2020-11-18):
调试28070时发现功率升至500W以上(输入230Vac)后输出电压就下降,越往上升电压降得越多

网友A:
测试电感饱和了吗?

网友B:
输入电流波形正常吗?

楼主:
测试电感没有饱和

楼主:
输入电流波形正常

网友C:
其他参数呢

楼主:
VAO=5V已饱和,功率上升

楼主:
PWM占空比下降

网友D:
我在做6562的带镇流器80W

网友C:
试着调大IMO的增益,怀疑你是限功率了

网友E:
量一下你的CSX电压是否触发限流

网友B:
输出应该是饱和了

网友F:
电路过饱和了,电路设计的问题应该是。

网友G:
CSX电压是否触发限流

网友H:
是不是输出功率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