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28335 SPWM的问题

楼主(2020-11-18):
我现在利用DSP28335实现SPWM控制,之前用查表法,在主程序中加入一个正弦表。现在想放置多个正弦表,实现对这些正弦表的调用,应该怎么来实现?

网友A:
建立多个表就是了,想用哪个用哪个

网友B:
不用查表,直接单片机自己制造正弦表

网友C:
直接在主程序中建立吗,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D:
单片机怎么制造正弦表?

网友E:
TI的dsp跑FFT速度咋样

网友F:
详细说说

网友E:
差了一下各家MCU使用厂家提供的dsp库跑FFT的速度,
stm32,pic32,dspic都能查到相关速度,

唯独TI的F2812,F2407,F28335,还有5000系列,
一个都没有,

网友E:
有人知道TI的FFT速度到底比stm32高多少?

网友G:
算法只是X+数量,你自己估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E:
道理上如此,但是这个还牵涉到,
是否有浮点运算硬件支持,
是否有莫寻址,
是否支持位反序指令,
等一堆和硬件一堆硬件结构相关的东西

网友H:
嗯,所以厂家给出的dsp库的运行速度 是最能反应 MCU的FFT速度的

网友I:
短距离还是用无限通信吧

网友E:
对,别的估算根本没用

网友J:
TI的几乎所有片子的相关DSP库做FFT运算, 都查不到, 真是奇怪啊。

网友K:
是这样。 都是同一水平的东西。 IBM 从来就没有什么DSP。
但最强大的CPU ,就是IBM的。

网友H:
TI C2000的FFT的速度和库函数TI都有提供,并且针对定点及浮点处理器都有不同的测试数据,只是TI的资料较多,找起来不容易

网友H:
建议楼主把C2000的ControlSuite软件下载下来,在
controlSUITE\libs\dsp\FPU\

controlSUITE\libs\dsp\FixedPointLib
都有详细的数据

网友L:
说实话,楼主也不必纠结与DSP、MCU、ARM之类的书面上的名称,其实都是一条线上的东西

网友M:
嗯,不会有谁比谁强很多或者差很多的说法,看你自己的应用了,合适就好!

网友H:
DSP做FFT有专用的乘累加指令,在相同主频下一定比mcu快。

网友N:
楼主你可以下载TI的FFT库,里面的文档把运算速度说得一清二楚。

网友G:
结合TI的库     效果较好

网友H:
我在用,速度比较慢,stm没用过,不知道对比怎么样,但是28335确实不算快

网友O:
DSP做FFT应该是比MCU快的,快多少就不清楚了,这个得专业的测试

网友P:
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可完成一次乘法和一次加法

网友Q:
DSP的核心是算法与实现

网友R:
主要应用是实时快速地实现各种数字信号处理算法。

网友O:
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大量的使用了乘累加运算,例如 FFT、FIR、IIR等等。

网友S:
dsp最适宜做数字信号的处理

网友T:
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

网友U:
C6000系列的DSP

网友C:
DSP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

网友D:
能够说一下具体要做什么吗

网友V:
速度很快,DSP就是做算法 。

网友W:
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

网友X:
做信号处理速度很快的。

网友T:
DSP处理内核中一般都会有硬件乘法器,能够硬件直接进行乘法\乘累加操作,运算速度极快。

网友C:
你需要做几个点的FFT呢?

网友Y:
作为特别适合于进行数字信号处理运算的微处理器

网友Z:
基本上128的很快就完成计算。

网友S:
计算速度肯定是跟得上的。

网友T:
这个还需要根据数据量统计的。

网友AA:
DSP可以在600M的主频下,指令的峰值执行速度可以达到4800MIPS。

网友V:
推荐使用C6000的DSP芯片。

楼主:
这个参考下楼上各位的设计的

网友P:
这个的看具体的DSP资源的了

网友I:
一般来说还是够用的,跑个FFT算法的还是蛮够的

网友S:
这个是可以的哈,,资源上怎么都够用的

网友AB:
这个是杠杠的,很不错的选择与搭配的

网友AC:
这个资源是足够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