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波特率设置

楼主(2020-11-18):
#include "sh88f51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Uart_setting();
void Time1_setting(void);
void delay();
uchar flag_sbuf;
void main()
{
    P3_4=0;
        Time1_setting();
        Uart_setting();
        while(1)
        {
                while(!RI==0)

        {        RI=0;
                P3_4=!P3_4;
                //delay();
                //RI=0;
         }
        }
}

void Time1_setting(void)
{
        TMOD=0X20;
        TCON1=0X40;
        TH1=0xE6;
        TL1=0xE6;
        TR1=1;

}

void Uart_setting()

{
        SCON=0x50;

}
这个程序的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
晶振多大?设置多大?

楼主:
晶振8MHZ,打算设置9600波特率

网友B:
感觉没问题,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楼主:
不能自动识别英文和中文字体,设置为另外一种字体就显示不完整。

网友C:
可以设置字体的。

网友D:
编辑器部分字体和其他的部分字体都是可以独立设置的。设置好了后确认就可以了。不用其他的保存设置。

网友E:
我测试了是完全可以的啊

网友F:
你说的中文显示问题,看是否字体选择不对?

网友G:
你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适合编写程序用的字体安装后选择对应字体就好了。

楼主:
哦,我再仔细看看吧

网友H:
主要看看晶振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