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脚3个ECCP

楼主(2020-11-18):
寻找PIC单片机14脚3个ECCP不知有没有这个配置的型号
麻烦用过或者知道的同仁给留个型号

28脚以上的有的,PIC16F193X系列,PIC18FXXK22系列等等,如需具体型号,可以加QQ251566208,我来给你推荐性价比高的

网友A:
输入捕捉,pic单片机通道范围有0-9路,其中3路的型号,最少引脚是18个脚,参考上图

网友B:
可以用选型工具 www.microchip.com/maps 去找

网友C:
3个ECCP就已经12个脚了,所以14脚的没有

网友D:
可以看看28脚的

网友E:
比如PIC16F1786,PIC16F1933/36等等

网友F:
ECCP是什么啊

网友G:
这个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H:
官方网站可以选型吧

网友I:
问题是你用ECCP的什么功能,如果是PWM的话,有的芯片除了ECCP有单独的PWM

楼主:
作三相SPWM用    现在用的芯片是14脚的单片机但不知道具体型号   想用个pic单片机代替

网友J:
为何要那么少的脚,多余的可以空着。

网友G:
直接去官网选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