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CubeProgrammer 软件烧录程序失败

楼主(2020-11-18):
能够连接成功
点击start programming就会下载失败

网友A:
下载失败日志

楼主:
15:05:17 :
15:05:17 : Memory Programming ...
15:05:17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C:\Users\yuxingxing\Desktop\MB-H81 V0.9.4_CMNBIOT.bin
15:05:17 :   File          : C:\Users\yuxingxing\Desktop\MB-H81 V0.9.4_CMNBIOT.bin
15:05:17 :   Size          : 55042 Bytes
15:05:17 :   Address       : 0x08000000
15:05:17 :
15:05:17 :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15:05:17 : Erasing internal memory sectors [0 430]
15:05:19 : Download in Progress:
15:05:19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5:05:19 :
15:05:19 : Error: Write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at address 0x8000000
15:05:19 :
15:05:19 :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Segment[0]
15:05:19 : Error: failed to download the File
15:05:19 :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2.021
15:05:19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5:05:19 : Error: GETI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15:05:19 : Reemission of GetID command
15:05:19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5:05:19 : Error: GETI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15:05:19 : Reemission of GetID command
15:05:19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5:05:19 : Error: GETI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15:05:19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5:05:19 : Error: GETI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15:05:19 : Reemission of GetID command
15:05:19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5:05:19 : Error: GETI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15:05:19 : Reemission of GetID command
15:05:19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5:05:19 : Error: GETI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15:05:19 : Warning: Connection to device 0x447 is lost

网友B:
这个还没用过,传统的那个试试没?

网友C:
STM32 ST-LINK utility

网友D: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programmers/stsw-link004.html

网友E:
没有用这种烧录过

网友F:
我没有用过这个  都是用iar

网友G:
换一种方式试试

网友C:
芯片发烫吗

网友H:
有没有可能系统不兼容

网友I:
是所有的都不可以 还是说只有这一片不可以啊

网友J:
看着像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K:
是不是下载器的问题啊

网友L:
确认hex文件没有损坏吗

网友K:
能检测到仿真器吗

网友M:
我看你是使用UART接口进行连接,即使用ISP模式烧录。

网友N:
此时你的BOOT配置一定正确哦。

网友O:
先把芯片擦除一次再烧写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