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我有3个灯珠ws2812,能否单独控制其中一个

楼主(2020-11-19):
需求是这样,这三个led同时开启,再同时关闭,然后安装逻辑变颜色,渐变,目前的问题,我好像不能控制其中任意一个动作,打开或关闭,2812是靠地址来解析命令吗?那位讲讲,谢谢大家

网友A:
对应的数值写0,0,0就相当于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数值写0,0,0就相当于关闭了

驱动里有一大堆函数,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3个灯珠而已,搞个9字节 RAM做缓存就好了,改内存就好了;数据/时序 通过DMA +GPIO 自动外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里有一大堆函数,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Write24Bit(0XFF,0X00,0X00);
Write24Bit(0X00,0X00,0X00);
Write24Bit(0X00,0XFF,0X00);

第二个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