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 常见高频雾化器击穿的原因

楼主(2020-11-19):
常见高频雾化器,补水仪,香薰机,加湿器击穿原因:
PCB板
一、 电压击穿。(下图案例为:36V输入,1.8MKHZ 频率雾化器MOS DS之间电压波形图)
:黄色为DS电压曲线
根据图中所示可以明显看出,DS的峰峰值电压超出100V上限。
一般情况下:导致上述出现DS尖峰异常的状况有如下几个原因:
1、 雾化片频率和单片机频率不一致。
2、 雾化片孔径不一致,大小不均匀,反向的电压过高。
3、 变压器/电感漏感偏大,导致升压不稳定
4、 MOS结电容太小,容易驱动,导致瞬间上升电压过快。
二、 温度烧MOSFET
根据图中所示:可以明显看出GS的电压只有3.2V最大。根据MOS管导通原理:
全导通电压=VGS(Type)*3
(注:VGSType)为典型值开启电压,全导通电压为MOS完全导通电压)
MOS处于3.2V的时候,MOS管处于半导通状态,长期负载之后MOS处于易损坏状态。具体表现为:存在很大的导通压降,内阻偏大,温度偏高。
三、 暂时性失效(喷雾一段时间后失效,过一段时间又可以工作)
雾化器结构原理图:
MOS在其中担当为一个开关的作用,控制雾化片做高频的开关。MOS的原理图结构如下

可以看到MOS其中有一个寄生
电容的数值,可以看到CISS
COSS 的数值,这两个数值可以
简单理解为MOS导通和关闭所需
要的能量,能量越小意味着能用更小
的能力更快的速度实现开关。 简单理解
CISSCOSS越小,开关频率越高
为什么在喷雾一段时间就不喷雾了呢?
原因:因为当高频开关过程中,单片机给过来的指令速度超出MOS的开关速度之后,产生了时间差。即单片机指令给的是开启,但是实际由于前面开关速度不够快,MOS
当前正处于上一个指令状态下。单片机会误判这个时候单片机会停止工作。当断电一段时间或者静止,MOS泄放掉能量后,则又会正常工作。
一般情况下:105-118K 频率, CISS不超过1500PF
            1.8M-2.4M频率,CISS不超过700PF   3.2M频率,CISS 不超过50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