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_ISP编程时的时钟频率可以自己输入需要的值吗?

楼主(2020-11-19):
STC_ISP编程时的时钟频率可以自己输入需要的值吗?如图,我想要8M的,但里面下拉菜单里没有。

网友A:
对的,系统时钟分频就可以得到8MHZ了

楼主:
第一次接触STC的,拟选用STC8G08A。

网友B:
可以,直接输入需要的频率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可能个别频率调整不到,特别是STC15系列的在7~8.5MHz、15~17MHz可能会调整不到。还是尽量使用其列表里的频率为好。

网友C(点评):
现在芯片都升价了,你这些价格需要多少量起步?10K?

网友D:
刚用过,其实很简单,STC的文档虽然不友好,还是有详细描述的,我就是选高一些频率,然后分频,串口通信没发现问题。

网友C(2020-12-29):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输入需要的频率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可能个别频率调整不到,特别是STC15系列的在7~8.5MHz、15~17 ...

回复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E:
STC的文档还是很详细的。需要注意的是,STC不同型号总有改进和差别,特别是相对传统51单片机。建议针对选择的每一款STC芯片,一定要仔细阅读其手册。做个笔记,重点记录自己需要用到的部分。可附带记录示例程序。我发现有些人所说的问题其实是没有仔细阅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