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时钟IC的SDA和SCL连接MCU普通的IO就可以吧!7脚必须接中...

楼主(2020-11-19):
这个时钟IC的SDA和SCL连接MCU普通的IO就可以吧!7脚必须接中断口吗?如果MCU中断口不够用是否可以用普通IO代替?

网友A:
1、Sda 接口 IO 必须有三态双向、高阻上拉(准双向)之类灵活配置,Scl 没有这个要求
2、Pin7 不是 必须接 MCU 的信号,可以悬空不理睬
3、没有中断输入这个,看项目的需求。    常见设计中,极少见到使用这个比较**肋的功能

网友B:
SDA/SCL接单片机的I2C接口,当然也可以接普通IO口,模拟I2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da 接口 IO 必须有三态双向、高阻上拉(准双向)之类灵活配置,Scl 没有这个要求
2、Pin7 不是 必须接 MC ...

有外部上拉  SDA和SCL    pin7要接中断口才能响应及时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