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基于运算放大器的同相器和反相器

楼主(2020-11-19):
实验目的:了解同相器和反相器的接法。
实验过程:用示波器观察同相器和反相器的不同信号。

材料清单:
1、LM741CN,2个
2、1kΩ固定电阻器,2个
3、12V电池(不是接线图中的9v),2节
4、开关,1个
5、面包板,1块
6、跳线,若干
7、信号发生器、示波器。

原理图(同相器):

原理图(反相器):

接线图:

实物照(同相器):

实物照(反相器):

演示视频(同相器):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3MDMyMzk5Ng==.html
演示视频(反相器):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3MDMyOTMzNg==.html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运放都需要双电源供电

网友B(点评):
不是,参考LM324。其实芯片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电源,所以即使是要双电源的运放,你用了单电源但配合了适当的偏置,也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楼上说的对。
补充一点:这个也要看Data Sheet,有些运算放大器明确地说,它可以单电源供电,有些明确地说单电源供电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对。
补充一点:这个也要看Data Sheet,有些运算放大器明确地说,它可以单电源供电,有些明确地说 ...

那么单电源同双电源有何区别?是不是单电源的也要找一个基准点形成负压

楼主:
New op amps, such as the TLC247X, TLC07X, and TLC08X have excellent single-supply parameters. When used in the correct applications, these op amps yield almost the same performance as their split-supply counterparts. The single-supply op amp design normally requires some form of biasing.——新的运算放大器,比如TLC247X, TLC07X, 和TLC08X,有不错的单电源性能。这些运算放大器在功能上能达到和其双供电的同型产品相当的水平。单电源的运算放大器在设计中通常需要一点偏置。

参考资料:
1、https://www.ti.com/lit/an/sloa030a/sloa030a.pdf#:~:text=New%20op%20amps%2C%20such%20as%20the%20TLC247X%2C%20TLC07X%2C,amp%20design%20normally%20requires%20some%20form%20of%20biasing.
2、https://mil.ufl.edu/4924/docs/TI_SingleSupply_OpAmp.pdf
3、https://www.ti.com/lit/an/sboa059/sboa059.pdf

网友C:
只要保证输入在运放要求的范围內,  所有运放都可以单电源供电.
单电源运放, 其实就是因为输入范围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