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微分电路及其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0-11-19):
#技术资源#运放微分电路是个相当基础的电路,因微分运算是信号的变化率,意味着对于高频干扰较为敏感且理论上越高越敏感。

微分电路不仅对高频干扰敏感,其自身稳定性裕度(甚至稳定性)都难以保证。下面就给出相关稳定性分析。

楼主:
运放微分电路

楼主:
注意上面运放采用的是一阶模型。在此前提下系统是稳定的,但稳定裕度不确定。

楼主:
理性运放是什么? 除了什么“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趋于零”和“失调趋于零”外,至关重要的是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

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是个什么意思呢? 直观看下图:

楼主:
注意上图,“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还涉及到沿着什么方向趋于无穷大。这就影响到运放微分电路稳定性分析,具体见下图:

网友A:
真是服了,这么简单的小儿科--------根据Tim Green书上的稳定判断方法-------一眼就看出答案了:

很明显交点处的斜率为-1-1=-2,而非-1,是不稳定的。

这么简单的东东,都能写一篇论文,不服不行。

网友A:
加个电阻就是想曲线到达运放频率响应-1断交点之前,就变平,于是电路稳定了。

两句话的事,有什么值得长篇大论的?

楼主:
如果红线黑线的水平线段相交,那么就有足够的稳定裕度,否则稳定裕度严重不足。

楼主:
稳定裕度不足意味着其系统Q值很大。如果稍考虑一点其它因素,系统就可能不稳定。这就是运放微分电路的稳定性特点。

楼主:
那么,问题如何解决呢? 非常容易,见下图:

HWM
@zyj9490 :那是反馈系数倒数,具体看那个反馈系数。那条“横线”应该还要低点,在横轴上。
黄线在低频处为何一开始是平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如何解决呢? 非常容易,见下图:

图都画错了还不知道,跟个傻子一样。

楼主:
上图就是运放微分电路稳定性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就是运放微分电路稳定性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之一。

再次提醒复旦大学的博导教授----------你那个图画错了。。。。

Tim Green文档上的波特图,所对应的电路不是微分电路,你不能这样霸王硬上弓,如此的生搬硬套啊!!!
电路图不一样了,波特图也会跟着变!!!!

如此生搬硬套,令人发指!!!

让你去非线性系统的稳定性、时变系统的稳定性,那不跟痴人说梦一样。

TRIM是相位滞后校正,产生一个新极点比运放本身的极点要低,大幅度降低A频。

楼主:
最后,作个比较:

楼主:
通常,会采用示意图一分析,其中的问题是稳定性的确定。由前述可知,如果规定理想运放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沿着一定方向则可以保证电路稳定,那么相关分析没有问题。

但是,上述规定总有些牵强,那么就串入一个小电阻R1构成示意图二,如此可保证稳定。在稳定前提下,就可以使用相量分析如上。注意其近似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作个比较:

降低A也可以吧,就是把运放输出作分压的再输出到R形成反馈,新极点RC极点不要先经过极点再过横坐标线,如果把A整体下降有可能达到目的。

干什么不是干,干了也白干,白干谁不干,HWM干还是不干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带宽内的频率上,相位欲量很大不会产生不稳定,产生不稳定的都是运放带宽极限部分,一般在工作带宽外,输出电阻不受反馈影响或者影响很小,由于没有计算过具体的数据图像是什么样并不敢断言,可以肯定的是和输出级的mos管的导通电阻相差无几了,就像你提到的几十道几百欧还是有的,所以会消除微分级的不稳定。
@csdnpurple :你以为HWM是廉价教授级计算工啊。
不得建模、解传递函数、计算图表,工作量还是不小,主要是HWM每天一贴这事顺便就干了
@csdnpurple :学过电压负反馈原理就知道。
具体的理论计算能否请@HWM给开一个主题 关于运放的输出电阻和频率、反馈深度的关系
产生不稳定的频率正好是负反馈没有作用的频率
@csdnpurple :在前级构成负反馈放大器时。
@csdnpurple :在带宽内,输出阻抗不会随频率升高而提高,运放低阻抗是通过深度负反馈实现的。开环输出阻抗可能是几十欧或几百欧。
@zyj9490 愿闻其详

网友B: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3NzA5NHw1NjJmMTQ3NXwxNzU2MjE3NTQ5fDB8都是稳定状态。最前图的左图画错的。还有如果信号源是恒流源也是稳定的。无穷大电阻替代r.零极点抵消,只有一个OP本身的极点。

网友C:
第一电路中运放使用一阶模型,第二电路(增加R1)中运放使用零阶模型为何?

零介模型的运放永远是稳定的。没有时延。即时反应。只要外部电路不构成极点糸统。产生极点都是有电抗因素引起的。说白了,是时延。反馈不能及时跟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第一电路中运放使用一阶模型,第二电路(增加R1)中运放使用零阶模型为何? ...

是否应该将第二电路的Q的公式在同等条件下列出以便大家方便对比前后变化以供参考?

网友C:
不用贴图,就是本帖不带R1的那个微分,电容前级是运放驱动,运放型号SGM8051  反馈电阻1k 电容 1000p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用贴图,就是本帖不带R1的那个微分,电容前级是运放驱动,运放型号SGM8051  反馈电阻1k 电容 1000p

...

@不奇怪 研究了一下,应该是这样如果前级运放和本级微分是同型号运放是可以放心使用用的,理由是当@zyj9490 所说频率趋于无穷时,实操的运放的输出阻抗会增加所以是稳定的;要小心的应该是前级的运放大带宽远大于微分级运放则要小心了,两位有没有不同观点?

@不奇怪 SGM8051 相关资料中并没有提到内部结构或者怎样补偿,也没有模型 你不会有后门或者就是sgm的工程师吧?
@king5555 宽带超再生 怎么就跑题了呢 你说奇怪不奇怪
@king5555 跑题太严重
@不奇怪 给个不可以运放型号研究一下
@king5555 :你小子都已经知道仅仅是个“他激超再生”了,我还欠你什么?
@csdnpurple : 就像SGM8051这样的,他的输出阻抗太大了(G=-2时),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不是所有的运放都是这样。再说这类视频放大器件内部都有补偿电路,与通用运放不同,模型也不同。
?

网友D:
低调路过,论坛老鸟发帖,我们都瑟瑟发抖不敢说话的,默默的看大神们交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奇怪 研究了一下,应该是这样如果前级运放和本级微分是同型号运放是可以放心使用用的,理由是当@zyj94 ...

看来得自己动手了,

网友E:
这个电路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并联反馈是以电流的形式出现的,而你的反馈系数是电压

正确的是F(s) = If(s) / Vo(s)  , 反馈系数具有电导的量纲,称为互导反馈系数
TI里面分析的是同相输入电路,反馈是以电压串联负反馈的形式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是电压并联负反馈,

并联反馈是以电流的形式出现的,而你的反馈系数是电压

这里所使用的运放是VFA,所以那个反馈系数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里所使用的运放是VFA,所以那个反馈系数没问题。

电压反馈是是没有错,但是反馈信号是以电流形式存在的

不是Vf = 0 吗?
同相比例运放电路才是电压串联负反馈,TI上的那个例子就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反馈是是没有错,但是反馈信号是以电流形式存在的

不是Vf = 0 吗?

“不是Vf = 0 吗?”

那是输入阻抗为零(理想),其为CFA的理想特性。

这里,“Vf”不等于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Vf = 0 吗?”

那是输入阻抗为零(理想),其为CFA的理想特性。

看下图,电压并联负反馈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图,电压并联负反馈系数

“看下图”

这些图,任何一本《模拟电路》书中都有。相关概念有个前提,那就是放大器对应的有电压放大和跨阻放大等。

表中所列几种组态,只是一定前提下的东西,实际反馈放大器要复杂得多。譬如那个VFA的反相比例放大器就是一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图,电压并联负反馈系数

关于反馈放大器的理论,我曾经给过一些论述,感兴趣可以翻看那些旧帖。

不过,在剖析《信号与线性系统》的后续内容以及相关问题论述中,将会涉及到反馈放大器的理论。也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再次提醒复旦大学的博导教授----------你那个图画错了。。。。

1+SRC,是有个低频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下图”

这些图,任何一本《模拟电路》书中都有。相关概念有个前提,那就是放大器对应的有电压放大和 ...

既然是并联反馈,反馈量就是以电流形式给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并联反馈,反馈量就是以电流形式给出的

这么跟你说吧,这已经超出了所谓“并联反馈”的分类。

严格来说,并联反馈要求放大器输入是电流模,那么反馈量是电流模且前端输入也是电流模。

别被这么四个组态框死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等着看相关论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前面我的评论就是答案 ,你要果断。

研究了一下,论述很复杂,只说结论,最好的方式如下图,其中L是实物电感

楼主:
关于容性负载,之前有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关于运放电路电容负载的稳定性补偿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3956-1-1.html?_dsign=4f616e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