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ker镜像的制作、上传、拉取和部署(利用阿里云)

楼主(2020-11-19):
由于学习过程中发现push镜像的时候一直超时,所以直接把阿里云的Docker仓库申请一个(管理中心–>创建镜像仓库–>我的是华东2绑定github账户即可),搞定!以后push就用这个仓库,pull的时候使用加速器,注意切换根据使用场景进行切换,dockerhub丢弃……记录了一下操作流程:
1.创建命名空间hhu(以当前学校为单位,只能小写,每个账号只能创建5个),创建菜鸟Docker镜像仓库docker1(绑定github中某个仓库,个人可以随意,这个仓库镜像就像是一个app,可以不断的更新它的版本),那么所有测试镜像可以推送到这里,以后作专门的其他镜像可以再申请其他的镜像仓库(比如作Tomcat时,单独申请一个镜像仓库tomcat,作redis时再申请一个redis的仓库,依次类推)。完成;
2.镜像制作,这一步下面单独拎出来详细记录;
3.镜像推送:制作完事后,需要将镜像push到镜像测试仓库中docker1中。基本信息如下–
1.公网地址: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
2. 内网地址(ECS可选):registry-internal.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
3.代码仓库(即绑定的github上的仓库):https://github.com/Jacksonary/Docker
,我的第一个Docker镜像名字为:jacksonary/myfirstapp,根据网络情况选择公网推送,主要过程如下:

  1. # 1.从加速器切换到仓库地址登录
  2. docker login --username=jacksonary@163.com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

  3. # 2.根据镜像名字或者ID为它创建一个标签,缺省为latest
  4. docker tag jacksonary/myfirstapp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镜像版本号]

  5. # 3.推送镜像
  6. docker push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镜像版本号]
随后可以在阿里云仓库中查看推送的镜像,如下:

在获取上述的镜像文件时,需要将指定镜像版本号,所以在推送镜像时还是建议追加必须的镜像版本号以作区分,如果我需要拉取上述的镜像可以通过如下操作:

  1. # 因为版本缺省默认是latest的,所以获取时可以缺省,或者追加:latest(建议)
  2. docker pull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

一、Docker镜像的制作 一般是一个项目放一个文件夹,比如官网上有一个项目叫flask-app,那么所有的文件都在项目目录下,我们需要在项目根目录下添加一个叫做”Dockerfile”的文本文件,并且将它的txt后缀去除,然后利用普通的文本编辑器进行Docker环境的编写即可,比如下面这个Dockerfile:

  1. # 1.指定基本镜像为Linux(alipine Docker镜像是只有5M的轻量级Linux系统)
  2. FROM alpine:3.5

  3. # 在alipine下安装python和pip,这个app是用Python写的,所以需要安装Python环境,通常是复制文件和安装依赖
  4. RUN apk add --update py2-pip

  5. # 安装app所需的Python所必须的
  6. COPY requirements.txt /usr/src/app/
  7. RUN pip install --no-cache-dir -r /usr/src/app/requirements.txt

  8. # 复制应用必须的文件到镜像中
  9. COPY app.py /usr/src/app/
  10. COPY templates/index.html /usr/src/app/templates/

  11. # 设置需要暴露的端口号
  12. EXPOSE 5000

  13. # 设置应用通过cmd启动Python应用程序
  14. CMD ["python", "/usr/src/app/app.py"]

然后创建Docker镜像,PowerShell进入项目根目录(即Dockerfile所在目录),执行

  1. docker build -t jacksonary/myfirstapp .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使用“Dockerfile”为Docker的配置文件名时,直接这么写,但是如果使用其他的配置文件名必须额外指定,比如指”jdk-9-alpine.Dockerfile”为Docker的配置文件,应该用-f指定配置文件这么写:

  1. docker build -t jacksonary/myfirstapp -f jdk-9-alpine.Dockerfile .

其中-t表示为当前创建的镜像打一个标签为“jacksonary/myfirstapp”,/前半部分必须是你Docker的用户名ID(如果你使用的是Dockerhub仓库,因为Dockerhub默认是你的用户名,如果使用阿里云的话,我可以随意取),/后半部分是该应用的名字,合起来作为这个镜像的tag,后面的URL路径不能丢了,点号表示的是当前路径,执行完成后会自动发布到当前HV的虚拟机中,利用docker images可以查看多了一个“jacksonary/myfirstapp”的镜像,完成。
【总结】关于Dockerfile文件配置需:
1. Dockerfile文件必须以FROM开头,后面跟基础容器和版本,指明当前镜像的父容器,父容器通常是以“用户名/镜像名:版本号”的形式存在(Dockerhub中是这一样的)
2.RUN指令用于创建当前的Docker镜像,每次调用该指令的时候,Docker都会创建新的镜像层,这样便于回滚到之前的镜像版本,它的语法是在RUN后面接shell指令(比如RUN mkdir /user/local/foo),它会自动执行/bin/sh的shell,当然也可以指定比如:RUN /bin/bash -c 'mkdir /user/local/foo'
3.COPY指令可以将本地的文件复制到容器中
4.CMD指令定义的命令将会在镜像启动时执行,和RUN指令不同的是它不会创建新的镜像层,只是简单的执行指令,在每个镜像的Dockerfile文件中可以只有一个CMD指令,也可以有多个待执行的指令(这种情况最好是将CMD以脚本的方式运行),CDM执行指令的时候需要我们指定在哪里运行这些指令,而RUN则无需指定,比如下面的CMD指令

CMD ["python", "./app.py"]CMD ["/bin/bash", "echo", "Hello World"]

5.EXPOSE指令用于指定镜像程序将会在哪个端口提供服务,这些信息可以通过docker inspect <container-id>指令检索出来,但是EXPOSE指令实际上并没有向主机暴露端口,而是在需要在docker run 发布时以-p标志的方式暴露,上述的是小写的p需要指定主机到到虚拟到主机端口之间的映射,而大写的P是将镜像中的端口暴露到主机的随机端口,具体暴露到哪个端口可以通过docker ps查看,比如:

上图可以看到就是将镜像的8080端口暴露给主机的32768端口,此时可以通过localhost:32768进行查看。 6.PUSH指令可以将镜像发布到Docker Cloud这类平台
7.ENV指令用于配置环境变量,如:

  1. # 配置Java的环境变量,这是Linux中标准的JAVA环境变量
  2. ENV JAVA_HOME=/opt/jdk-9
  3. ENV PATH=$PATH:$JAVA_HOME/bin

二、部署运行该镜像 在创建完镜像后,可以来跑一跑,这里先提供我自己根据教程作的镜像:docker pull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可以拉取下来在Docker中跑:

  1. docker pull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

  2. docker run -p 8888:5000 --name myfirstapp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

其中 -p (这个指令很重要)表示将虚拟机上的暴露的5000端口映射到本机8888端口,并且将该镜像命名为myfirstapp,此时通过访问http://localhost:8888即可查看关于猫的git图,每次刷新会随机获取不同的猫图。

三、镜像推送 在文首已有,整个制作Docker镜像的文件地址:https://github.com/Jacksonary/Docker/tree/master/flask-app
四、简单JAVA应用的部署 就是简单的java工程,这里利用maven打包,来吧,先到我们的工作目录下,执行

  1. mvn archetype:generate -DgroupId=edu.hhu.java -DartifactId=helloworld -DinteractiveMode=false

创建简单的mavenJava工程,我知道大部分人都可以这样执行成功,但是也有小部分人执行这个命令无法创建工程(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提示
  1. there is no POM in this directory

一脸懵逼的给他一个空的pom,它又提示pom中没有数据,好吧,换种方式来搞,我们先这样告诉他我们要创建工程了:
  1. mvn archetype:generate

然后它会提示我们要不要内置的骨架,选择7:maven-archetype-quickstart即可,然后根据提示输入groupID和artifactId等信息,最后会问你是否打包,直接打包(然后jar包就会出现在target目录下),好了这一步完事了,看一下这个工程能不能用:
  1. java -cp target/helloworld-1.0-SNAPSHOT.jar edu.hhu.java.App

其中-cp指明了执行这个class文件所需要的所有类的包路径-即系统类加载器的路径,默认骨架会给出“Hello World”来问候你,好了,java工程创建完成。
第二步写Docker的配置文件Dockerfile:

  1. FROM openjdk:latest

  2. COPY target/helloworld-1.0-SNAPSHOT.jar /usr/src/helloworld-1.0-SNAPSHOT.jar

  3. CMD java -cp /usr/src/helloworld-1.0-SNAPSHOT.jar edu.hhu.java.App

第三部创建镜像并执行

  1. docker build -t jacksonary/helloworld .
  2. docker run jacksonary/helloworld

四、Docker中复杂多容器的应用(Docker-compose) 在实际开发中,往往需要多种业务,不再是Ubuntu中打印一句话,比如在WEB中和数据库的交互,这样的应用就是典型的由多个容器组成,不需要用shell去启动这些容器,所有的容器将会以一种“服务组”的方式定义在一个配置文件中,和Dockerfile类似的,写在项目根目录中,然后可以利用

  1. docker-compose up -d
docker-compose脚本可以用来启动、停止、重启应用和所有的应用中的服务,docker-compose的完整的命令如下:
指令内容
build
Build or rebuild services

help
Get help on a command

kill
Kill containers

logs
View output from containers

port
Print the public port for a port binding

ps
List containers

pull
Pulls service images

restart
Restart services

rm
Remove stopped containers

run
Run a one-off command

scale
Set number of containers for a service

start
Start services

stop
Stop services

up
Create and start containers

                                                Docker镜像的制作、上传、拉取和部署(利用阿里云)
                                                                                        jacksonary                    2018-01-03 15:21:31                                        64231                                                                    收藏                                                    52

                                                                分类专栏:                                docker                            **标签:                                阿里云                                docker

                                                                    版权

                                                                            由于学习过程中发现push镜像的时候一直超时,所以直接把阿里云的Docker仓库申请一个(管理中心–>创建镜像仓库–>我的是华东2绑定github账户即可),搞定!以后push就用这个仓库,pull的时候使用加速器,注意切换根据使用场景进行切换,dockerhub丢弃……记录了一下操作流程:
1.创建命名空间hhu(以当前学校为单位,只能小写,每个账号只能创建5个),创建菜鸟Docker镜像仓库docker1(绑定github中某个仓库,个人可以随意,这个仓库镜像就像是一个app,可以不断的更新它的版本),那么所有测试镜像可以推送到这里,以后作专门的其他镜像可以再申请其他的镜像仓库(比如作Tomcat时,单独申请一个镜像仓库tomcat,作redis时再申请一个redis的仓库,依次类推)。完成;
2.镜像制作,这一步下面单独拎出来详细记录;
3.镜像推送:制作完事后,需要将镜像push到镜像测试仓库中docker1中。基本信息如下–
1.公网地址: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
2. 内网地址(ECS可选):registry-internal.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
3.代码仓库(即绑定的github上的仓库):https://github.com/Jacksonary/Docker
,我的第一个Docker镜像名字为:jacksonary/myfirstapp,根据网络情况选择公网推送,主要过程如下:
# 1.从加速器切换到仓库地址登录docker login --username=jacksonary@163.com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 2.根据镜像名字或者ID为它创建一个标签,缺省为latestdocker tag jacksonary/myfirstapp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镜像版本号]# 3.推送镜像docker push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镜像版本号]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随后可以在阿里云仓库中查看推送的镜像,如下:

在获取上述的镜像文件时,需要将指定镜像版本号,所以在推送镜像时还是建议追加必须的镜像版本号以作区分,如果我需要拉取上述的镜像可以通过如下操作:
# 因为版本缺省默认是latest的,所以获取时可以缺省,或者追加:latest(建议)docker pull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
  • 1
  • 2
一、Docker镜像的制作 一般是一个项目放一个文件夹,比如官网上有一个项目叫flask-app,那么所有的文件都在项目目录下,我们需要在项目根目录下添加一个叫做”Dockerfile”的文本文件,并且将它的txt后缀去除,然后利用普通的文本编辑器进行Docker环境的编写即可,比如下面这个Dockerfile:
# 1.指定基本镜像为Linux(alipine Docker镜像是只有5M的轻量级Linux系统)FROM alpine:3.5# 在alipine下安装python和pip,这个app是用Python写的,所以需要安装Python环境,通常是复制文件和安装依赖RUN apk add --update py2-pip# 安装app所需的Python所必须的COPY requirements.txt /usr/src/app/RUN pip install --no-cache-dir -r /usr/src/app/requirements.txt# 复制应用必须的文件到镜像中COPY app.py /usr/src/app/COPY templates/index.html /usr/src/app/templates/# 设置需要暴露的端口号EXPOSE 5000# 设置应用通过cmd启动Python应用程序CMD ["python", "/usr/src/app/app.py"]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然后创建Docker镜像,PowerShell进入项目根目录(即Dockerfile所在目录),执行
docker build -t jacksonary/myfirstapp .
  • 1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使用“Dockerfile”为Docker的配置文件名时,直接这么写,但是如果使用其他的配置文件名必须额外指定,比如指”jdk-9-alpine.Dockerfile”为Docker的配置文件,应该用-f指定配置文件这么写:
docker build -t jacksonary/myfirstapp -f jdk-9-alpine.Dockerfile .
  • 1
其中-t表示为当前创建的镜像打一个标签为“jacksonary/myfirstapp”,/前半部分必须是你Docker的用户名ID(如果你使用的是Dockerhub仓库,因为Dockerhub默认是你的用户名,如果使用阿里云的话,我可以随意取),/后半部分是该应用的名字,合起来作为这个镜像的tag,后面的URL路径不能丢了,点号表示的是当前路径,执行完成后会自动发布到当前HV的虚拟机中,利用docker images可以查看多了一个“jacksonary/myfirstapp”的镜像,完成。
【总结】关于Dockerfile文件配置需:
1. Dockerfile文件必须以FROM开头,后面跟基础容器和版本,指明当前镜像的父容器,父容器通常是以“用户名/镜像名:版本号”的形式存在(Dockerhub中是这一样的)
2.RUN指令用于创建当前的Docker镜像,每次调用该指令的时候,Docker都会创建新的镜像层,这样便于回滚到之前的镜像版本,它的语法是在RUN后面接shell指令(比如RUN mkdir /user/local/foo),它会自动执行/bin/sh的shell,当然也可以指定比如:RUN /bin/bash -c 'mkdir /user/local/foo'
3.COPY指令可以将本地的文件复制到容器中
4.CMD指令定义的命令将会在镜像启动时执行,和RUN指令不同的是它不会创建新的镜像层,只是简单的执行指令,在每个镜像的Dockerfile文件中可以只有一个CMD指令,也可以有多个待执行的指令(这种情况最好是将CMD以脚本的方式运行),CDM执行指令的时候需要我们指定在哪里运行这些指令,而RUN则无需指定,比如下面的CMD指令
CMD ["python", "./app.py"]CMD ["/bin/bash", "echo", "Hello World"]
  • 1
  • 2
5.EXPOSE指令用于指定镜像程序将会在哪个端口提供服务,这些信息可以通过docker inspect <container-id>指令检索出来,但是EXPOSE指令实际上并没有向主机暴露端口,而是在需要在docker run 发布时以-p标志的方式暴露,上述的是小写的p需要指定主机到到虚拟到主机端口之间的映射,而大写的P是将镜像中的端口暴露到主机的随机端口,具体暴露到哪个端口可以通过docker ps查看,比如:

上图可以看到就是将镜像的8080端口暴露给主机的32768端口,此时可以通过localhost:32768进行查看。
6.PUSH指令可以将镜像发布到Docker Cloud这类平台
7.ENV指令用于配置环境变量,如:
# 配置Java的环境变量,这是Linux中标准的JAVA环境变量ENV JAVA_HOME=/opt/jdk-9ENV PATH=$PATH:$JAVA_HOME/bin
  • 1
  • 2
  • 3
二、部署运行该镜像 在创建完镜像后,可以来跑一跑,这里先提供我自己根据教程作的镜像:docker pull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可以拉取下来在Docker中跑:
docker pull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docker run -p 8888:5000 --name myfirstapp registry.cn-shanghai.aliyuncs.com/hhu/docker1
  • 1
  • 2
  • 3
其中 -p (这个指令很重要)表示将虚拟机上的暴露的5000端口映射到本机8888端口,并且将该镜像命名为myfirstapp,此时通过访问http://localhost:8888即可查看关于猫的git图,每次刷新会随机获取不同的猫图。
三、镜像推送 在文首已有,整个制作Docker镜像的文件地址:https://github.com/Jacksonary/Docker/tree/master/flask-app
四、简单JAVA应用的部署 就是简单的java工程,这里利用maven打包,来吧,先到我们的工作目录下,执行
mvn archetype:generate -DgroupId=edu.hhu.java -DartifactId=helloworld -DinteractiveMode=false
  • 1
创建简单的mavenJava工程,我知道大部分人都可以这样执行成功,但是也有小部分人执行这个命令无法创建工程(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提示
there is no POM in this directory
  • 1
一脸懵逼的给他一个空的pom,它又提示pom中没有数据,好吧,换种方式来搞,我们先这样告诉他我们要创建工程了:
mvn archetype:generate
  • 1
然后它会提示我们要不要内置的骨架,选择7:maven-archetype-quickstart即可,然后根据提示输入groupID和artifactId等信息,最后会问你是否打包,直接打包(然后jar包就会出现在target目录下),好了这一步完事了,看一下这个工程能不能用:
java -cp target/helloworld-1.0-SNAPSHOT.jar edu.hhu.java.App
  • 1
其中-cp指明了执行这个class文件所需要的所有类的包路径-即系统类加载器的路径,默认骨架会给出“Hello World”来问候你,好了,java工程创建完成。
第二步写Docker的配置文件Dockerfile:
FROM openjdk:latestCOPY target/helloworld-1.0-SNAPSHOT.jar /usr/src/helloworld-1.0-SNAPSHOT.jarCMD java -cp /usr/src/helloworld-1.0-SNAPSHOT.jar edu.hhu.java.App
  • 1
  • 2
  • 3
  • 4
  • 5
第三部创建镜像并执行
docker build -t jacksonary/helloworld .docker run jacksonary/helloworld
  • 1
  • 2
四、Docker中复杂多容器的应用(Docker-compose) 在实际开发中,往往需要多种业务,不再是Ubuntu中打印一句话,比如在WEB中和数据库的交互,这样的应用就是典型的由多个容器组成,不需要用shell去启动这些容器,所有的容器将会以一种“服务组”的方式定义在一个配置文件中,和Dockerfile类似的,写在项目根目录中,然后可以利用
docker-compose up -d
  • 1
docker-compose脚本可以用来启动、停止、重启应用和所有的应用中的服务,docker-compose的完整的命令如下:
指令内容
build
Build or rebuild services

help
Get help on a command

kill
Kill containers

logs
View output from containers

port
Print the public port for a port binding

ps
List containers

pull
Pulls service images

restart
Restart services

rm
Remove stopped containers

run
Run a one-off command

scale
Set number of containers for a service

start
Start services

stop
Stop services

up
Create and start containers

这些定义在一起的Docker组件服务入口是docker-compse配置文件,他通常以yml文件的形式存在,比如下面的docker-compse.yml(注意在每个属性配置时冒号后面必须加空格符,除了端口映射):

version: '3.3'
services:
  db:
    container_name: db
    image: mysql:8
    environment:
      MYSQL_DATABASE: employees
      MYSQL_USER: mysql
      MYSQL_PASSWORD: mysql
      MYSQL_ROOT_PASSWORD: supersecret
    ports:
      - 3307:3306
  web:
    image: arungupta/docker-javaee:dockerconeu17
    ports:
      - 8081:8080
      - 9991:9990
    depends_on:
      - db

在上面的组合文件中:
1. 定义了两个服务:db和web
2. image属性为每个服务字指定了镜像文件
3. mysql:8镜像将会启动MySql服务
4. environment属性定义了MySQL服务环境变量进行初始化:MYSQL_DATABASE 在镜像启动时常见一个指定名字的数据库,MYSQL_USER和MYSQL_PASSWORD组合创建一个新的用户并设定密码,这个用户将会被授予MYSQL_DATABASE创建的那个数据库的超级权限,MYSQL_ROOT_PASSWORD是强制性的设定MySQL超级用户密码
5. ports实现端口的转发,前面的是主机,后面的是虚拟机
6. depends_on属性表明了两个服务之间的依赖,这个案例中,WildFly(一种应用服务器)依赖于MySQL,所以MySQL将在WildFly之前启动
在有了上述的组合配置文件后,PW进入该文件的所在目录下,即可利用docker-compose up -d以隔离模式启动这两个服务,docker ps可以查看端口之间的映射情况,也可以发现是启动了两个容器,docker-compose logs可以查看服务的日志,此时我们就可以通过http://localhost:8081/resources/employees访问所有人员信息,停止这一组服务:

  1. docker-compose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