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气阀门定位器调试方法

楼主(2020-11-19):
电气阀门定位器调试方法
电气阀门定位器调试方法:
1、电气连接分别在EP和PTM端连接好4~20MA输入信号和24V直流稳压电源,并且串联好电流表以便观察PTM端反馈信号电流。
注意:尽量不要直接连接DCS系统调试,除非能确保DCS系统是绝对完好,以便尽快完成智能模块的调试。
2、使模块进入调试状态:
按住最右边一个按键不放,待模块上的指示灯亮起,然后放开该按键,指示灯闪烁即表示模块进入调试状态。观察电流表读数:此时电流表读数应为4MA,如果偏差,可按“+”或“—”键调整电流使电流值符合要求。
反馈信号4MA位置调整:
(1)调整EP端输入信号大小,使阀门处于需要反馈4MA信号的位置。按住“+”或者“-”键调整电流,使电流值符合要求,然后按最右边的按键。观察电流表读数:如果电流表读数从4MA跳至8MA左右,即表示需要反馈4MA信号的位置已确认完毕。模块等待反馈8MA信号的位置确认。
(2)调整EP端输入信号大小,使阀门处于需要反馈8MA信号的位置。按住“+”或者“-”键调整电流,使电流值符合要求,然后按最右边的按键。观察电流表读数:如果电流表读数从8MA跳至12MA左右,即表示需要反馈8MA信号的位置已确认完毕。模块等待反馈12MA信号的位置确认。
(3)调整EP端输入信号大小,使阀门处于需要反馈12信号的位置。按住“+”或者“-”键调整电流,使电流值符合要求,然后按最右边的按键。观察电流表读数:如果电流表读数从12MA跳至16MA左右,即表示需要反馈12MA信号的位置已确认完毕。模块等待反馈8MA信号的位置确认。
(4)调整EP端输入信号大小,使阀门处于需要反馈16MA信号的位置。按住“+”或者“-”键调整电流,使电流值符合要求,然后按最右边的按键。观察电流表读数:如果电流表读数从16MA跳至20MA左右,即表示需要反馈16MA信号的位置已确认完毕。模块等待反馈20MA信号的位置确认。
(5)调整EP端输入信号大小,使阀门处于需要反馈20MA信号的位置。按住“+”或者“-”键调整电流,使电流值符合要求,然后按最右边的按键。观察电流表读数:此时电流表读数先减小,待读数稳定时又回复至20MA。同时可看到模块上指示灯闪烁数下。
(6)退出调试状态,转入正常工作状态:当完成第五步,模块已自动转入正常工作状态。此时任意调整EP端输入信号的大小,即可在电流表上观察到读数按要求变化。
下面是一些电气阀门定位器调试注意事项:进入调试模式后模块默认首先等待确认需要反馈信号为4MA位置。如需在定位器输入信号为20MA的位置使模块反馈信号为4MA,可在调试时模块等待确认反馈信号为4MA位置时,调整EP输入信号为20MA。调试时模块反馈电流只可依次递增。因此,整个调试过程阀门运动方向一致,即在调试时定位器输入信号必须是4MA-8MA-12MA-16MA-20MA或者20MA-16MA-12MA-8MA-4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