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各位大佬请问这个D4是个什么六脚芯片啊?丝印烧没了

楼主(2020-11-19):
(无正文)

网友A:
usb端口保护器件

网友B:
用于保护端口的TVS阵列,即多个TVS封装在一起的组合型器件。

楼主:
那大佬我该买哪个型号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保护端口的TVS阵列,即多个TVS封装在一起的组合型器件。

求大佬告知我应该买哪种型号的芯片?谢谢

网友C:
USB 端口ESD保护器件,内部是TVS二极管阵列,对USB端口电源线和信号线进行保护。
至于选型问题,需要确认你PCB上的器件封装和引脚定义。

参考资料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