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030C8T6 ADC转换问题

楼主(2020-11-19):
        LL_ADC_Enable(ADC1);

        while(!LL_ADC_IsActiveFlag_ADRDY(ADC1));
        LL_ADC_REG_StartConversion(ADC1);
        while(!LL_ADC_IsActiveFlag_EOC(ADC1));
        value = LL_ADC_REG_ReadConversionData12(ADC1);
        LL_ADC_ClearFlag_OVR(ADC1);
        LL_ADC_ClearFlag_EOC(ADC1);
        LL_ADC_REG_StopConversion(ADC1);

        LL_ADC_ClearFlag_ADRDY(ADC1);//这边必须加这句话才能正常转换,要不然会在上面等待EOC的时候出问题

        LL_ADC_Disable(ADC1);

**************************************************************
问题是看了应用手册并没有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这么处理,原来在STM32上面是可以正常运行的,请问是我哪里写的不对么

网友A:
航顺的MCU,是有些小BUG的。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一下HK32F030 应用笔记。或者联系我索要:VX   i_jly0210

网友B:
楼主这是直接把ST的库拿来用了?如果是这样,肯定会出一些问题的。

网友C:
我们的030这里有个小细节要注意:ADC初始化时调用ADC校准初始化函数后需要做一次清除ADCRDY标志。具体详情参看我们的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