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模块加高压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11-19):
大家好,常常看到一些隔离模块的两个地或者电源之间会加一个高压电容,一般是nF级的,一直不明白这个器件的作用是什么?有些资料上说是EMC的考虑,那么机理是什么呢?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这里主要起隔离的作用,其次有防浪涌(3KV以内)和防ESD的作用;再次有滤波左右

网友B(2020-12-21):
主要抑制共模干扰
仔细想就能明白

网友C:
Y电容,  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抑制共模干扰
仔细想就能明白

原理是什么,老哥能简单说一下吗?

网友D:
一般是内部DC/DC有高压脉冲,悬空干扰电压幅度较大,通过小电容接地,使二侧的交流等电位,滤除干扰,又不影响绝缘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是什么,老哥能简单说一下吗?

找本书看看最好
你仔细想一想
输入输出间原来是存在分布电容的,电容0.Xpf或者几个,几十个,几百个PF
如果没有Y电容,对地就会形成共模干扰
有了Y电容,共模干扰从Y电容返回,就大大降低了共模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找本书看看最好
你仔细想一想
输入输出间原来是存在分布电容的,电容0.Xpf或者几个,几十个,几百个PF

谢谢老板

楼主:
小白一枚,还得各位大侠多指点。

网友E(2021-03-04):
一般PCB的GND平面很大, 和大地有分布电容; 可以让干扰从这个电容跑掉.  而且有的设备的GND就直接连接外壳, 连接大地的, 干扰跑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