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共发射极电路放大倍数的疑惑

楼主(2020-11-19):
#技术资源#如图共发射极电路:输入信号10khz,60mV正弦波(峰峰值,0偏置);交流放大倍数Av=33/0.3=110倍。

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输入信号没有被放大,反而缩小了?即使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达不到110倍,也能放大β倍。
A点的静态直流电压为5.736V, 这个静态工作点也符合要求的。(断开输入时测和不断开输入时测都是5.736V)

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简单分析一下静态,假如R5与R2电压相等,都为VDD/2,那么R3的电压为R5的三倍,即3*VDD/2,比电源电压还高,所以不行,三极管已饱和,即CE电压已接近0,
这种状态是不好放大信号的。
建议加大R1使CE电压差有个五六伏的样子.

网友B:
你用的是功率晶体管,这种管子β小的很,一二十左右,而你分析时套用的是小信号晶体管分析结果,两者设计方法和套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原因很简单,三极管已经深度饱和了。

A点的静态直流电压为5.736V?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网友D:
放大也该是反相的,你的信号是同相的没看到么。。。。。

网友E:
不懂R3和R5是如何取值?

网友F:
小菜鸟路过,看看大神们都怎么说,模电真不是我在行的领域,所以默默的膜拜。

网友G:
你看看这样的

网友G:
好像放大信号都是用运放的,三极管的稳定性没什么意义吧

@xmar :哦,原来是这样的。感谢您的指点,非常感谢!
放大低频信号用运放,比用三极管放大电路外围器件少,调测简单、产品一致性好;但运放高频特效不好、成本高。而高速运放稳定性并不比三极管有特别优势。高速运放成本更高。不同需求,用不同器件。就是论事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