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不懂就问,请教普通手机充电开关电源电压精度能做到多少?

楼主(2020-11-19):
比如一般的5V1A充电头,批量产品5V精度能做到多少?   5V 正负3%有难度吗?

网友A:
似乎没必要?10%就够了吧?

网友B:
充电器电压没必要高精度,一般在5~6V均可,手机里面有充电管理IC,现在好多手机好像都支持5V或9V输入的。

网友C:
10%内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没必要?10%就够了吧?

不是,我表述可能不太清楚.意思是5V1A这种小开关电源,用作其他用途的.
电压精度要求小于5%,技术上有没有困难.

楼主:
是否能用普通充电器稍加改动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表述可能不太清楚.意思是5V1A这种小开关电源,用作其他用途的.
电压精度要求小于5%,技术上有没有困 ...

5%应该是容易做到的。很多在次级用TL431的方案是可以做到2%左右而不需要额外成本的。

好的感谢老师.

网友D:
本来原厂都是默认的5%,若是想做到3%也是可以的,只是要后面用一个恒压的IC就能达到要求的,只是价格会高点的,一分钱一分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