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免费支持CMSIS-DAP可以烧录雅特力,stm等芯片软件UnionPRG

楼主(2020-11-19):
主要特性:
  • 自动显示各种编程接口的接线方法
  • 支持多种编程协议ISP,C2,JTAG,SWD,SWIM,RS232,SPI,I2C,TPI,PDI等自动切换
  • 多种芯片选择方法,菜单,名称种类,查找,自动检测
  • 支持电压切换及电源开关
  • 支持编程速度的选择
  • 支持智能高速模式
  • 支持检测到目标芯片自动运行
  • 支持离线编程数据的配置并下载
  • 根据芯片的手册描述的存储器名称对应各个存储区域
  • 使用Usb msc 通讯协议,无需安装驱动,享受高速的通讯
  • 可以配合 keiliar开发平台进行芯片仿真
  • 直显方式显示调入缓冲器的数据。
  • 支持系列号文件方式,滚动码方式
  • 强大的,熔丝,选项配置信息显示
  • 界面简洁操作简单,只需3步完成烧录功能。
  •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切换

除我们的下载器外,可以免费支持 cmsis-dap,atlink烧录 雅特力芯片

我们的ZLINK演示图片,支持 在线、脱机下载  +  仿真

右边边灯 在线闪烁,离线常亮;  中间灯  写入,仿真 进行 亮 ;  左边边灯(双色)  绿灯 OK , 红灯出错。
脱机 没有连接电脑 自动检测 有没有脱机数据,有脱机数据检测目标芯片,有芯片自动执行烧录。

网友A:
给力,这个不错的,一直喜欢这样的板子,不错,不错的。

网友A:
不错,不错,支持一下,支持国产的东东。

网友B:
打开帖子,感觉这个很强大,确实需要用一下才好。

网友C:
过来看看大神的试用贴,支持国产MCU,支持国产MCU手册,好多国产差不是产品本身不行,而是技术支持不到位。

网友D:
这个编程器多少钱?

楼主:
可以使用 cmsis-dap 开源的,keil里面有详细的资料,支持这个是免费的。 购买我们的产品才需要钱。我们的ZLINK 仿真+在线+脱机市场价也就98元。

网友E:
ZLINK仿真速度和Jlink比怎么样?

网友F:
ZLINK 仿真+在线+脱机,有连接吗

楼主:
国产芯片相对资料齐全性还是雅特力,不像其他的,藏着掖着。我们就按雅特力公布资料就可以开发全功能编程器,有些厂家连个芯片加密方法的资料都不公布。国产兼容芯片中个人认为,没有那家比雅特力做的更好了。

楼主:
雅特力如果能在403a基础上做到宽电源,应该可以绞杀很多其他类似兼容芯片。那些无法就是多了宽电源,其他没啥太多亮点

网友G:
支持国产MCU,支持国产MCU手册

网友H:
编程器多少钱一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 cmsis-dap 开源的,keil里面有详细的资料,支持这个是免费的。 购买我们的产品才需要钱。我们的ZL ...

峰哥 链接在哪里 看看去  98可以

楼主:
已经上架淘宝了。可以到淘宝店看看。

楼主:
完成除了少数厂家不能提供一些关键算法的资料的芯片支持(比如某国产芯片不愿意公布芯片加密部分资料,只能完成读写,不能加密),修正了一些bug。至此,基本的基础支持已然成。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完成除了少数厂家不能提供一些关键算法的资料的芯片支持(比如某国产芯片不愿意公布芯片加密部分资料,只能 ...

你们这软件在windows10系统很容易闪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12-19):
引用 网友J:
你们这软件在windows10系统很容易闪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看看其他人有没有这种情况,至少我这里不会的。

网友K:
太给力了,这个编程器多少钱?

楼主:
设置读保护的芯片,再次写入--1024k随机数据填充   擦除+编程+校验+写选项        23秒  (测试芯片AT32F403RGT6
未设置读保护的芯片,再次写入--1024k随机数据填充   擦除+编程+校验+写选项        32秒  (测试芯片AT32F403RGT6)
以上测试环境 win10 64位操作系统。硬件 zf-2019

网友L:
引用 楼主:
设置都保护后芯片--1024k随机数据填充   擦除+编程+校验+写选项        23秒  (测试芯片AT32F403RGT6)

...

设置的比不设置的还少9s,确定不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设置的比不设置的还少9s,确定不是搞错了

没有。我们这个都分不清,还能做事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们这个都分不清,还能做事吗

设置读保护需要解锁,需要时间,时间应该更长,为啥没设置的还更长,长的原因是哪里,完全和理论悖逆

楼主:
修正一些bug。继续完善并添加高性能仿真器支持,性能超stlinkv2

楼主:
我们的软件也可以支持atlink

网友M(2021-03-23):
我也用不起来  打开来除了菜单都是空白,然后几秒后闪退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软件也可以支持atlink

别的不说,这个ATLINK做得是真难看呀。

网友O:
问个问题,我现在板子都是4线,没有nRST,这个可以烧录吗?听说DAPLINK都需要5线的。。。